o 船应该选多大的?65?75?85?图上的这个怎么样

楼主(2013-11-21):
大致看了一下 基本有这三个长度
也不知道算不算舵的长度....
大家常玩的是哪种?

看上个 75的 老虎家600元 mono2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船越长越大对动力的要求就越高!相对的动力成本和电池成本也会直线上升!

网友:
大了贵,但是稳
小了则相反,自己拿捏

网友:
65的O吧

楼主:
这么看来,大部分都65的了?
65值得是带不带舵的长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看来,大部分都65的了?
65值得是带不带舵的长度呢?

不带

网友:
我也有一条65的电O艇。目前玩玩这种艇的人相对多点。

楼主:
明白了 看来大部分都是65
我只是感觉 大点的更过瘾些
自己再研究研究

看上个 75的 老虎家600元 mono2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看来大部分都是65
我只是感觉 大点的更过瘾些
自己再研究研究

这船没玩过不知道,600一个MONO2的船壳便宜啊!试试呗!

网友:
六百块的MONO2壳是相当相当便宜了,
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期限待LZ入手之后发评测~

网友A:
1.3M长的电O也有人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M长的电O也有人玩

那太大咯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M长的电O也有人玩

我也见过,可乐瓶电机,动力贵的吓人。

网友:
个人觉得65的o艇比较好

网友:
一般电的用60CM左右的比较好,个人认为

网友B:
如果条件允许,那就买85cm的O壳,然后跑双驱,声音爽爽得,涡轴的声音,哈哈

屌丝配置,65的O,杂牌的200a,定制个马达或者豹子的,跑3400kv,4s,438浆,够经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条件允许,那就买85cm的O壳,然后跑双驱,声音爽爽得,涡轴的声音,哈哈

屌丝配置,65的O,杂牌的20 ...

o 有双驱?还是搞个cat?
其实我喜欢大点  更抗浪些 冬天都结冰了 没准得上海边玩

网友B:
CAT的双驱太多了,O的双驱才稀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T的双驱太多了,O的双驱才稀罕

明白你的意思了...

网友C:
新装的,今天刚下水轴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谢谢了 就是需要你这样的高清大图

不是硬轴吗?怎么会那么容易断了?

弄好后希望看看你的视频 或更多图片 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就是需要你这样的高清大图

不是硬轴吗?怎么会那么容易断了?

不是很清楚也许是动力太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清楚也许是动力太猛了吧~

神马动力??
哪里断的?

网友D:
楼上 这船型好像不多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马动力??
哪里断的?

kk3680 6s动力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 这船型好像不多见

穷人mono2哈哈

网友:
6S估计可以破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清楚也许是动力太猛了吧~

没可能,动力不是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可能,动力不是问题

我也是这么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么觉得~~~~

哪断的??

网友C:
距离联轴器3cm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装的,今天刚下水轴断了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轴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联轴器3cm处

这船不用带防翻仓 就可以防翻 您试过没?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