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改玩具车转向电机为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3-11-22):
我需要把小孩的玩具车转向电机改为舵机,已经买好舵机,但发现不知道如何将舵机与现有的齿轮连接?如果原配的齿轮不行,如何连接才行。谢谢。

网友A:
这个有难度,怎么不考虑用转向臂+拉杆的形式?

网友B:
我也是想到拉杆结构。我的小车就是用拉杆的。不过楼主改这么低廉的小车还要投入一个有舵机控制功能的接收机吧。有点不值得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难度,怎么不考虑用转向臂+拉杆的形式?

拉杆更不知道如何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想到拉杆结构。我的小车就是用拉杆的。不过楼主改这么低廉的小车还要投入一个有舵机控制功能的接收机 ...

嘿嘿,除了小车廉价之外,其他不便宜。谁让儿子这个年龄阶段就喜欢这种车。

D10+接收+大脚车电调+磷酸铁锂电池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除了小车廉价之外,其他不便宜。谁让儿子这个年龄阶段就喜欢这种车。

D10+接收+大脚车电调+磷酸 ...

那是啊。。淘.宝上买一部不错的电车200块都可以了。四驱差速,想怎么飘怎么漂。两驱的起跑快了还会打滑。

网友C:
这个容易,还要买电调,接收和控,玩具车的马达和齿轮用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容易,还要买电调,接收和控,玩具车的马达和齿轮用不了多久

其他该有的都有了,但怎么弄啊。

楼主:
自己改好了,用热熔胶粘住舵机,然后加钢丝。

网友:
我改过一次,其实也不难。用塑料扎带加热熔胶固定舵机。至于连杆,我连钢丝都没用。用粗的缝纫线把两个前轮的摇杆和舵机臂连起来拉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