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为h3-2d狗思云台供电狗思不能使用,为什么?

楼主(2013-11-22):
单独为h3-2d狗思云台GCU供电狗思不能使用,为什么?
本人准备为狗思单独供电,3S 1100的电池,望能多增加一点续航时间的,结果狗思云台只有gopro有电,云台一点反应都没有,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一换上4S的全套供电电池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望有经验的模友一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先接动力电源,再接通狗思电源试试,记住,接通电源前先开控奥!今天我差点出岔子。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A:
通电顺序注意就好了  主控先上电  然后狗思上电

狗思要接收到主控的信号才会工作 如果上电顺序错误 会导致接不到信号 工作不能

网友:
個人感覺單獨供電,對於增加續航時間並不會有太大幫助!
電池重量增加剛好底消!省下來的電!

网友B:
我用的是850 20C 3S 70克 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850 20C 3S 70克 无压力

哦,那估计是接电顺序不对哦!!我再试试哈,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顺序注意就好了  主控先上电  然后狗思上电

狗思要接收到主控的信号才会工作 如果上电顺序错误 会导 ...

哦,那估计是接电顺序不对哦!!我再试试哈,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估计是接电顺序不对哦!!我再试试哈,感谢分享!

试试吧 祝爽飞

网友:
狗思要接收到主控的信号才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