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N 起飞有轻微扫尾,求助!大神速来指点一二!

楼主(2013-11-22):
亚拓700N   汽油机,这几天飞的时候,起飞有点扫尾,但是一会又没有了,飞机没有什么问题,感度也调试过了,但是还是有,请问大神可能会有的  问题!!谢谢!

网友:
不懂LZ的扫尾指什么·??·  扫尾桨?  还是尾巴有甩动? 还是不锁尾?  还是? ··

网友:
楼主指的应该是金鱼尾,感度各方面没问题的话检查一下机械部分有无虚位,还有就是震动大不大???

网友:
锁不住的时候是否有双桨。

网友A:
你的尾浆或者大奖,尺寸过长,最好安原厂尺寸,再不行那你就检查横轴电圈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A:
麻烦楼主告诉我你的发动机是那了款,最近我也想弄,你的用着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尾浆或者大奖,尺寸过长,最好安原厂尺寸,再不行那你就检查横轴电圈是不是老化了

学习

网友:
是不是发动机温度低或者是低速的震动大

网友:
其实,这种现象很正常,首先浆的转速都还没上去,一旦转速稳定以后螺陀就恢复锁尾状态了。

网友B:
对了,你现用的是什么螺陀仪?在具体帮你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告诉我你的发动机是那了款,最近我也想弄,你的用着怎么样

OS  15HZ 汽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你现用的是什么螺陀仪?在具体帮你分析下,

GY520的陀螺!

网友:
你先检查机械部分,电子部分我想应该没多大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指点!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