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和550的螺丝通用吗?

楼主(2013-11-22):
要装550,需要螺丝,在X宝只找到了500的螺丝包,两者有多少可以通用啊,有老鸟知道嘛?

网友A:
其实很多螺丝都是通用的,关键要注意看螺丝直径、长度和螺纹密度(比如M2 x 6mm ,就是指2mm直径 6mm长度 M、T是指圆柱头或是半圆头(此项解释不确定))。还有注意看是否自攻螺丝(主要用在非金属螺孔里,橡胶件之类的)。

网友B:
X宝上很多卖螺丝的啊。。自己把要的规格型号归类下。。便宜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