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问题:为什么我们玩儿的mono尾部与船体一样宽?

楼主(2013-11-22):
mono的尾部向内收一些会不会好点啊,我指的是速度和稳定性。既然减小浸水面积,那么尾部做的窄一点会不会好些,像潜水艇尾部那样水阻和风阻都小些?

网友:
好想法你自己做一条船实验一下

网友:
自己做条玩玩想法不错。

网友A:
我个人的理解是,你所打的比方说的潜水艇尾部,那做成水滴形那是因为潜艇是常年在水里航行的当然要符合流体力学!但是我们玩的MONO只要跑起来那几乎船尾部接触水的地方很小,你所说的将船尾内收对于减少船的阻力有何帮助呢?再说你尾部收窄了那就影响到了水刀,舵和压浪板等五金件的安装。何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的理解是,你所打的比方说的潜水艇尾部,那做成水滴形那是因为潜艇是常年在水里航行的当然要符合 ...

个人也想过这些问题,所以我说收窄,应该不影响水刀等五金安装,主要是后部浸水面积可以减小。

网友:
期待成品和视频

网友B:
ECO的尾部是比较大的,但转向很灵活,可以全油急弯,是不是全浸舵的特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CO的尾部是比较大的,但转向很灵活,可以全油急弯,是不是全浸舵的特点?

确切应该说这是全浸桨的船的特点~跟屁股有关系~但更大的还是螺旋桨和舵的位置~

网友:
在V型滑行艇中,有个“虚尾”的概念,可以减小滑行阻力。其在F1-V/E项目中的艇体线形表现尤其明显。

网友:
排水船 VS 滑行艇。

最搞的是公园里那些手摇船,尾部居然也学滑行快艇的样子做成刀削斧砍状。。。看看船上大汗淋漓的家伙和船尾紊乱的湍流,就明白造船者为了帮我们锻炼身体的良苦用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切应该说这是全浸桨的船的特点~跟屁股有关系~但更大的还是螺旋桨和舵的位置~

桨前舵好还是桨后舵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前舵好还是桨后舵好呢

桨前舵???你指的全浸半浸?全浸有这个概念么?舵的位置和舵型以及安装方法对操纵确实有很大影响~但是目前没有好坏之分~我们只选对的~不分好坏~

网友:
也有船壳做成飞机的形状,但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