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舵机和摇臂舵机能互换吗?

楼主(2013-11-22):
直线
舵机
和摇臂舵机能互换吗?如,在不换接收的情况下,把十字盘的三个摇臂舵机换成直线舵机.

网友A:
关键看能不能装的上你的飞机,装上以后摇臂位置是否合适,其他没问题。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到位!

网友C:
理论上能换,具体上看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