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翔双70涵道苏47,猪一样的设计,巨坑啊

楼主(2013-11-22):
此飞机买来是PNP。按照说明书调整舵面厚结果发现是6个舵面用的三角翼混控。升降动除了鸭翼副翼也会动...
果断寻求论坛魔友情况,结果一对比和我情况一样。微拉升降飞机就像火箭。重心是按照原厂的说明书摆放的,这样的姿态又要静态摆放了。

楼主:
我首飞前看到其它魔友飞的,结果静态摆了两个月才飞

网友:
自己有控的话自己调整调整

楼主:
这我并不认为光是舵量问题,很多时候我都是压满降舵飞行的。厂家重心应该也有问题,也许喷口也有问题,看看厂家能否出来解释一下,像飞翼厂家客服就常上论坛说明问题

网友:
把舵量调小一些.

楼主:
舵量我首飞时已经调了60%左右,我感觉肯定不是光舵量问题

网友:
头有点轻。最后降落时好像是转弯失速了。

网友:
看第二段录像感觉也是头轻了,调整电池位置配平。

网友:

手机党看不了视频,捉急呀。LZ说说,拉升时鸭翼和尾翼怎么动作?

网友:
头轻,象真机这种飞机装个飞控飞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首飞前看到其它魔友飞的,结果静态摆了两个月才飞

问一下这飞机你用的是多大的电池

网友A:
你这个降落,

网友:
帮顶,个人感觉把舵面重新来过,搞一套适合自己的方案,比如可以搞两个模式,一个模式单纯用升降,鸭翼不懂,另一个模式开鸭翼什么的,不用一定按原厂操纵方法啊

网友B:
哈哈哈哈  本来想买  现在不会了

网友:
LX的飞机,做静态绝对是一流的,造型那不是一般的精致啊

楼主:
我按照原厂说明书标的重心,用的是6s  3300的电池,往很后塞才能配平,有成功飞起的朋友说明一下原厂重心标准?原厂说明书是用6s 4000电池,飞机有个电池扎带在机仓的最前端,而我按照说明书的重心3300电池都塞得非常后了。另外如果不是pnp。我肯定会选择混控,但是pnp线都接好了无法重新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降落,

飞机正常,即使首飞我也不可能降成这样,哎。。。

网友:
重心不对

网友C:
我靠,两个视屏都是垂直起降阿,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靠,两个视屏都是垂直起降阿,牛。。。

后面那个视频是网上搜的,别人九个月前飞的。真的是设计或者说明书有问题。重心问题的话这个飞机我起飞助跑了30米才能起,如果加重头部,不晓得是否会更长

网友:
这飞机的确就是一坨屎。。。设计的很垃圾 起落架也超级垃圾

网友D:
蓝翔SU47设什应该沒问题.你看别人飞得不错

网友D:
用原厂实达4000MAH 6S  10-15米可拉起.有矢量喷口不可能30米.除非电池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原厂实达4000MAH 6S  10-15米可拉起.有矢量喷口不可能30米.除非电池不成

我后来联系卖家,他给我了个成都魔友电话,我按照厂家重心飞应该是头轻了。原厂标称用6s四千毫安放在鸡头,我飞时按厂家重心用3300  6S的都塞到机肚子里了才平衡。厂家乱标重心害死人。如果是头轻导致的我就放心复飞了

网友E:
  要飞高级飞机 就要有飞高级飞机的技术!连调舵面和重心都都不会,就飞这么有难度的飞机~炸鸡也就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飞高级飞机 就要有飞高级飞机的技术!连调舵面和重心都都不会,就飞这么有难度的飞机~炸鸡也就 ...

过几天再发我复飞视频,重心是因为厂家乱标,按它重心标才导致我炸鸡的

网友:
飞这个要求技术超高哦

网友:
这样设计有它道理的,用三角翼混的话,这样的话用  最简单的控  都可以做到矢量喷口既可以与副翼混控,又可以与升降混控,

网友:
3300MAh电池飞.动力会略显不足.建议用3600-4000mah好飞些

网友E:
有个屁眼的角度,不要弄错,屁眼和平尾没平,飞机飞起完全乱串

网友:
这飞机真垃圾,一般人飞不了,飞完就杯具了……

网友F:
装飞控会什么效果???期待……

网友G:
哎...都少将了自己还看不出重心靠前还是靠后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哎...都少将了自己还看不出重心靠前还是靠后了吗?

我感觉明显是头轻,但是那是按照厂家的说明书标的重心,谁知道会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飞控会什么效果???期待……

这种飞机推重比不过一,吊机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想吊机,其余动作都能靠苦练技术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  本来想买  现在不会了

可以买,复飞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翔SU47设什应该沒问题.你看别人飞得不错

谢谢你给我的视频,让我更有自信飞了,复飞成功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122884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屁眼的角度,不要弄错,屁眼和平尾没平,飞机飞起完全乱串

复飞成功,谢谢关注,你那时说的角度应该是视频俯拍出现的误差,飞机复飞没有明显问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1228840

网友:
调下重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