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JR的hv舵机与wv舵机区别

楼主(2013-11-22):
RT,jr的wv
舵机
和hv舵机有什么区别?只是输出电压不同吗?用那个比较好?

网友A:
High Voltage高电压

网友A:
Wide voltage宽电压

网友A:
WV适应性强一点吧,hv功率高点,好用不好用,应该看使用的地方

网友B:
宽电压的适应范围广,4.8~8.5V,不会像高电压舵机插5V的电那样没力气。

网友C:
我也不是很知道!高人指导!

网友D(2014-04-28):
换个模式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