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全球鹰发动机(如图)小螺丝的作用?

楼主(2013-11-22):
(无正文)

网友:
油针吧? 应该是副油针~

网友:
黄色的螺丝是调整副油针的,黑色长的螺丝是调整主油针的止点位置,也就是主油针在关闭位置的限位点。调整副油针可以解决怠速的稳定性和从怠速到高速的稳定过度,好像多数二冲的模型发动机都一样的。

网友:
黑色的是怠速螺丝,越拧进去怠速越高,金色的是湿度油针,主要影响油门线性,与副油针相互影响。

网友:
3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起!

谢谢!

网友(2013-12-22):
看看这样的问题都没弄清楚,真是可悲啊!

网友:
支持一下,好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