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3-11-22):
为什么飞四轴的时候降油门的时候会突然一下下降,是手法的问题还是遥控器里面有什么调式?

网友:
一下下降是啥意思

网友A:
一下下降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下下降是什么意思

不是油门拉下中点一下 它会匀速下降  可是我拉到中点以下就突然下降  不是匀速。

网友A:
用什么飞控

网友:
正常下降。。。。。。。。。

网友B:
空可是油门可带油门曲线设置  要是油门曲线可以设置的话看看油门曲线是不是一条直线

网友:
飞控油门曲线电量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可是油门可带油门曲线设置  要是油门曲线可以设置的话看看油门曲线是不是一条直线

是用电脑在飞控调, 还是在遥控器上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飞控

悟空

网友:
啥意思a

网友A:
一定要用手动模式起飞了以后!当你悬停一定高度时候才打开关切换到姿态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电脑在飞控调, 还是在遥控器上调?

一般都是在遥控器上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用手动模式起飞了以后!当你悬停一定高度时候才打开关切换到姿态模式

哦, 我试试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