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转 和 皮转,哪个耐炸!

楼主(2013-11-22):
我是新手,玩450轴转,现正在练习四面悬停,只要稍有失误,尾桨就扫地,然后尾齿必坏。我飞得也较低,离地半米吧。
所以哪次回家后都要换尾齿,好麻烦啊!
我这新手是不是应该改成皮转的啊?
你们玩皮转的也这样吗?尾桨扫地,尾齿就必坏吗?

网友A:
等高手回答

网友B:
皮传相对轴传 炸鸡时 尾部损耗会好很多
轴传每炸必换尾齿 皮传则不用

网友C:
皮传尾部小炸一般就换尾管,10块两三根。方便简单。
轴则尾管,散齿,传动轴。相对贵了!个人喜欢皮带的。

网友D:
皮传损失小轴传效率高!各有千秋

网友E:
练习就皮传吧。。。技术好了改回轴传

网友F:
要方便 就皮的吧

网友G:
皮传省事

网友H:
pro换皮带很麻烦的

网友I:
我遇到同样情况。纠结中。。。。

网友J:
必须是皮传,轴传安装不到位,材质不好,急加油都会扫齿。

网友K:
全论坛都会说是皮传

网友L:
一直轴传练机

网友M:
我的一开始是轴传,还没飞就改皮带了,总觉得皮带的耐炸,轴传的容易扫齿,现在连120的我都想改皮带了,扫齿太麻烦

网友N:
不是高手前,皮带省事。。。

网友:
一直在用皮传

网友O:
皮传耐炸

网友P:
纯新手用轴传会很痛苦的,另外什么传都不耐炸,炸了都要换东西,从维修方便来讲,如果只飞航线和悬停,皮传足够了,炸机维修方便,成本低

网友Q:
大胆推油飞吧,这是积累!

网友R:
引用 网友H:
pro换皮带很麻烦的
练习机还是SPORT靠谱。

网友S:
咬牙坚持一下就好了,我一直用轴传,如果担心扫尾桨,可以加一个小泡沫球在垂直尾翼上面。

网友T:
如果不炸机还是轴传好啊,皮带寿命较短

网友U:
听说都不耐,只是皮带的相对更好修

网友V:
加上联系架。。悬停的话收油及时不至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