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花机电机

楼主(2013-11-22):
前几天在货场淘来一车花机,回来清理时发现,上面安装的单相电机很特别,以前没有见过。电机引出四根线,两根两根并联后接220V电源,没有电容,拆开后里面有一离心开关,原来以为电容器接在机床底座上,结果没有,将电机分解后只有线圈和离心开关。接电运转正常。从来没有见过无电容器的单相电机。

网友A:
我也没见过,只要不是带碳刷的,估计就是电容没了,要说无电容运转我信,无电容启动真孤陋寡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见过,只要不是带碳刷的,估计就是电容没了,要说无电容运转我信,无电容启动真孤陋寡闻了

车花机电动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7959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花机电动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7959

好像明白点了,原来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这是交流单项硬特性电机的启动模式,很通用的哦

网友:
我的台钻电机就没有电容,用了很多年了挺好的。

网友:
没电容的单相电机很多啊。还有一种小功率的罩极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