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1000元车木床!上当了!!帮着分析一下!如何修理!

楼主(2013-11-22):
(无正文)

网友:
像摩托车无极调速

网友:
您这红字打的简直看不清写的是啥

网友:
看不懂,不过1000元,确实值了。

网友:
真心的不懂没看明白

网友:
要修理什么?

网友:
不懂你要修什么

网友:
这个看样子是无级调速

网友:
这个是木工车床吧

网友:
红字看不清

网友:
老潜水员

网友:
这样的结构无极调是肯定了貌似就像汽车的 cvt能不能再多发几张详细的变速这块的图我也想借鉴一下这结构。辛苦了

网友:
       楼主你的红字把俺的眼睛都看聋了,但是还是看不清楚,只能按工作原理推理结构了。这个变速是皮带有极调速,类似摩托车无极调速,摩托车是靠甩块重量产生的离心力实现无极变速的。这床是用拨档杆强制改变皮带在带轮上直径大小来进行变速的,电机上的带轮里面是固定的,外口的带轮可以轴向移动,外口带轮用弹簧压向里口带轮来改变皮带在带轮上直径大小的。主轴上的带轮外口是固定的有弹簧档圈固定轴向移动,主轴里口带轮在主轴上随着主轴上平键轴向移动,拆主轴里口带轮先拆主轴上的平键,图上说有一弹簧卡圈,无论弹簧卡圈在带轮左边还是右边都是不对的,因为卡圈阻挡了带轮的轴向移动,主轴带轮一旦不能移动那档位就死了,比如楼主说只有最高速就是电机带轮是最大直径主轴带轮最小直径。另一个带轮卡住的原因是带轮上有径向分布的沟槽,正常运转的带轮是凸槽可以卡进凹槽里面的,平键磨损也能造成凸凹槽进出定位不准确。

网友:
      俺说错了一句话,拆主轴里口带轮不用先拆平键,因为里口带轮是随平键滑移的,如果卡簧在这一边就应先拆卡簧。也不排除平键紧难拆。

网友:
无级变速车床,值!

网友:
wood lathe 木工車床

网友(2019-03-01):
真心的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