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鹰模拟器控制台选择 RealFlight G4.5+G5.0,没有任何反应,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22):
飞鹰模拟器控制台选择 RealFlight G4.5+G5.0,没有任何反应,怎么回事??软件 和 机密狗,都没有任何反应,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的问题怎样解决的?我的也是这样。模拟器是8合1的。插上电脑狗的蓝灯亮。打开遥控器后蓝灯闪烁。如上面例图上选择如何一种都提示------未发现飞鹰模拟器,请确认您的飞鹰模拟器已经连接好并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