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日本,请各路大神帮个忙,想玩多轴看看这个控行不行

楼主(2013-11-22):
以前一直玩固定翼,现在手里有个 JR dsx7 2版的 听说玩多轴没有旋钮通道可能不行
现在想换个控。
请问一个旋钮够不够,然后这个控有固定翼版和直升机版的 要玩多轴哪个版的好一点,
这两个版有什么区别(原来也没听说过控还分固定翼版和直升机版)

楼主:
我这可不是广告贴啊 ,没有任何广告信息。

网友A:
不是撤桥了吗,赶快回来玩吧...

网友B:
鬼子那里辐射大,还不往回跑?

网友C:
真是的快回来吧。真打起来你还想玩控,别买鬼子的东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撤桥了吗,赶快回来玩吧...

快回去了 就是临走前给自己带点土特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鬼子那里辐射大,还不往回跑?

身不由己啊  帮忙回答下问题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的快回来吧。真打起来你还想玩控,别买鬼子的东西啦,

真的打起来我还可以扔个大便啥的也不错,帮忙研究研究我提的菜鸟问题

网友:
不推荐你用futaba的,要用可以用dsm2系列的,比如spektrum dx9 或dx18 全面兼容blade系列飞机,直升机,接收机好买,还便宜,参数可以直接从官网下载,不用自己调参数,比如你入了blade 350qx,上官网下载一个文件传到遥控的sd卡中就可以直接控制飞机啦,朋友的飞机参数也可以让他发过来你就可以共享了,岂不是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身不由己啊  帮忙回答下问题呗。

谁给吹的必须使用旋钮开关?我也玩6轴。正常使用的都是一个三段开关,一个两段开关,姿态切换就俩开关。旋钮一般都是控制云台的。

网友A:
我现在用天9控,两个旋钮通道,一个控制云台俯仰,一个控制云台横滚,不过玩多旋翼航拍,个人感觉最少一个旋钮通道,其它控制7个通道,进口的控没有用过,用进口控的朋友帮参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打起来我还可以扔个大便啥的也不错,帮忙研究研究我提的菜鸟问题

真打起来,你就就地潜伏等待tc消息,随时做策应吧

网友D:
Futaba T8J 是个不错的控,性价比高!如果楼主玩DJI,最好用Futaba!
旋钮通道主要是为了控制云台,如果楼主玩航拍就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taba T8J 是个不错的控,性价比高!如果楼主玩DJI,最好用Futaba!
旋钮通道主要是为了控制云台,如果楼主 ...

云台是不是得2通道 ,一个是不是不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是不是得2通道 ,一个是不是不够啊?

是的,需要2个通道。

网友E:
玩四轴的或者多轴的最少两个旋钮、因为是用来控制云台的俯仰和左右旋转的、
也就是要有两个通道是旋钮通道、两个通道是三段开关的通道

网友:
不用日货…

网友F:
回来吧,跟我一起用天八吧,3个旋钮,好几个3段和2段的,哈哈

网友:
还不错,我就用,还没失控记录

网友G:
8通道基本够用了,多轴主要是用来航拍,最好能9通的,可以控制云台。现在的控其他本上是什么飞机都能玩的,我用的天地飞9的控,玩450pro直机,4轴和6轴,可以在控里设置飞机类型,而且天9有两个耳朵旋钮,控制云台很方便。用天9吧,1000不到,性能还可以,关键是支持国货

网友H:
上边没有小JJ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边没有小JJ的遥控器

缩阳入腹~!

楼主:
引用 网友G:
8通道基本够用了,多轴主要是用来航拍,最好能9通的,可以控制云台。现在的控其他本上是什么飞机都能玩 ...

我现在有 jR的dsx2 这个控对我来说很尴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14sg 推荐

正在考虑啊 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来吧,跟我一起用天八吧,3个旋钮,好几个3段和2段的,哈哈

主要手里有个控 想换个稍微好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四轴的或者多轴的最少两个旋钮、因为是用来控制云台的俯仰和左右旋转的、
也就是要有两个通道是旋钮通道 ...

我要不换控的话 用 dsx2 就只能硬挂了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正在考虑啊 有点小贵

正在考虑?这两个相差不是一点半点,有条件在哪里搞个14SG,便宜点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在考虑?这两个相差不是一点半点,有条件在哪里搞个14SG,便宜点卖啊

这个国内卖多少钱啊 ,这个和人民币2661块6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不换控的话 用 dsx2 就只能硬挂了呗?

给你一个参考
    基本控制四通道
    切换模式两个三段的(切换GPS、手动、姿态和返航点锁定航向锁定)
    云台俯仰和左右旋转两个旋钮的
    起落架什么的一个两段的或者按钮的
所以要看你的需要来买控、我目前的控是天地飞9通、刚刚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国内卖多少钱啊 ,这个和人民币2661块6毛。

差不多少,不便宜

网友:
我是新手   不用日货…  支持国货

网友:
不用旋钮也可以的。旋钮基本就是个鸡肋。只要有两段开关就可以了。一个姿态模式一个GPS模式。

网友:
别买它们的东西,回来买国货,虽然质量差点,但对于一个玩具,不要太苛求了,爱国从点滴做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天9控,两个旋钮通道,一个控制云台俯仰,一个控制云台横滚,不过玩多旋翼航拍,个人感觉最少一个旋 ...

说得不错,我也是天9控!

网友:
我用的华科尔D10

网友:
无刷云台都不需要旋钮,三段开关就可以了。T8J我也正下单买了呢!原来的天8电位器不给力

网友:
谁看得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考虑啊 有点小贵

单控2100 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