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定高解锁!!!!!!!!!标题长

楼主(2013-11-22):
大家发现没apm升级rc 5或者rc7 定高模式还有其他模式都可以解锁了,,这样岂不是很危险。。。。。??

网友A:
这个逻辑才对, 定高为啥不让解?

网友B:
你确定?
应该不可以的。

网友C:
我的定高可用,解锁,我还以为我模式开关设置错了

网友D:
什么意思,不太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
应该不可以的。
确定 因为apm定高可能突然上窜 所以只在没插电池的情况下试验过,改天插上电池 摘下浆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