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设置疑问

楼主(2013-11-22):
最新版本的mwc mega蓝色板子,连接设置遇到几处疑问。
1,gps圆孔在前,校准mag前后,飞机指向正南的时候,指针指着N?
2,图中可以看到,我将旋转往左打到底,但是右前电机电量却是增大?这不是反了么?
3,我的飞机是Y4机型,rear_1是指3号电机还是6号?
4,俯仰向前的时候,遥控通道pitch是减小还是增大的?能找到的说明里都没有将此处指明
5,我用的固件是“篮色2560MultiWii_2_2(GPS连不上的用这个).rar”群里面的,默认参数如图有没有问题?
6,图上指向e的粗指针是什么含义?

楼主:
在室内居然显示找到7颗卫星~真厉害

网友:
我都有八颗  问群主 要么问群里的道道 罗盘 外置 干扰少很多  另外机架不错

网友:
MWC 的意义在于折腾。

网友:
这机架 真的不错

网友:
参观学习拿分

楼主:
没人解释下?

楼主:
丫的要抓狂了!感觉不是什么复杂东西。为什么就没个说明什么的呢!!也没个人肯解释下?非得冒着炸鸡风险去试验么?

网友:
第六个问题:那个箭头指的是Home点的方向

网友:
第四个问题:应该是加大。

网友:
第一个问题:MAG校正后,你只要看你在旋转机架90度后,他的指针有没有相对应的朝相同的方向转90度。GPS上面的这个指针只是提供一个相对的参考值,并不是绝对的值。比如但你的机头对着正北,这时指针指在23°,你旋转机头90度到正东,指针相应的变为(23+90)113°,那说明你的校正是OK的,MAG正常。不要纠结对北面一定是0°。

网友A:
第二个问题,roll应该是左右倾斜吧,相当于副翼。旋转应该是YAW。

网友A:
第三个问题: 这个图像你应该可以看出来。玩模型有时要有一点联想哦

网友:
第五个问题:没有玩过Y4,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roll应该是左右倾斜吧,相当于副翼。旋转应该是YAW。

这个状态真的是偏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问题:这个图像你应该可以看出来。玩模型有时要有一点联想哦

玩儿这个千万不能靠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