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下降抖动,加油门没反应. 摔了下来..

楼主(2013-11-22):
    视频随便拍拍的,请无视质量。
    视频3分13秒开始,出现四边抖动.抽搐的样子,后来就直线下降,摔了下.  这个问题出现过两次了.一直找不到原因,究竟是电调电机问题,还是飞控的问题,或是空气气流的问题呢?  有模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配置天行者20A,XXD2212 KV1000 1045桨,MMC10飞控,3s 2200mah 挂了个手机。

网友A:
是2.4G的遥控吗?如是是72M赶紧换掉。

网友B:
怎么感觉象没电了

网友C:
遥控器有点垃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4G的遥控吗?如是是72M赶紧换掉。

是72M的.... 难道是干扰? 那个时候我还带了图传的。2.4G图传...

网友D:
没电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有点垃圾啊

esky. lama的遥控器....是低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电掉下来了!

我设置3.7 BB报警,不是没电吧.. 是超重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象没电了

电池还有电呢.. 报警器设置3.7响,还没响. 才上天3分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还有电呢.. 报警器设置3.7响,还没响. 才上天3分钟...

整机重量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机重量是多少呢

重量还真没称过,  之前没挂东西也出现过这样的状况。。。

网友B:
又仔细看了下你的视频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
首先排除风的影响,因为看操场上的旗子,基本是不动的,所以就算有微风,也不至于干扰到飞机
下来是3分钟的飞行一直是正常的,所以基本可以排除飞控设置调参的问题
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开始出现问题,lz描述的是 先抖动,加油门没反映,所以应该先从动力上找原因
看lz的配置,用的是xxd2212 1000kv 10寸,这电机配10寸本身通过电流就在15a左右(满油门),加上飞机上还挂的视频设备,图传,图传电,相信整套重量不轻,电调是天行者20a,这电调品质一般,极有可能是长时间大负荷输出,电调的问题导致不受控,再一个可能就是虚焊,检查下有没有连线松脱吧
可以把除了动力部分的配件都先取掉,然后再飞,如果没出现同样问题,那就基本可以确定是动力不足了

网友A:
我以前玩FF的时候也用过72M,经常失控,往下掉推油也没用,后换2.4G的天7后就没有了,赶紧换控吧

网友:
这么小的电机还挂一个手机,还有图传 电池 不轻啊!

网友A:
如果有抖动,不稳,振动大和架子有关系,看下你的机架强度是否够,塑料的架基本上都不行,DJI还好一点,山寨的根本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仔细看了下你的视频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
首先排除风的影响,因为看操场上的旗子,基本是不动的,所以就算 ...

感谢感谢这位朋友的分析.  分析的好详细。当天的风个人觉得还是挺大的, 视频两分钟地方开始, 远处的大气球,旗子在飘动,不知道是不是风影响了气流呢?
之前试过没有挂任何东西,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抖动,像失去自稳的状况,左右前后的抽搐抖动(不平衡),之后就会往下掉,推油门杆没效果。
重量还真没有称过,估计超1.2KG了...油门要百分之65左右才能升起...

还有就是电调设置是默认的,锂电池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玩FF的时候也用过72M,经常失控,往下掉推油也没用,后换2.4G的天7后就没有了,赶紧换控吧

遥控器测试过距离,150米没问题,视频里飞得也就十几米高...十几米远.  以后会尝试用2.4G遥控器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抖动,不稳,振动大和架子有关系,看下你的机架强度是否够,塑料的架基本上都不行,DJI还好一点,山寨 ...

嗯嗯,我会排查一下的.机架强度应该够的.  V525(轴距600),刚度够的了. 塑料的之前也装过,也出现这样的状况,后来才装回这个机架.

网友A:
72M遥控不是说远距离失控,我已前试的时候,2米内失控

网友E:
这种情况,我试过,一般是在炸鸡后的飞控,携带抽搐病毒。而且,会把附近的四轴给传染。开始飞没事的,3-4分钟后,或者暴力飞一下,就会癫痫发作。
没办法,出现这种情况,只能算你倒霉。用替换法,逐样排除吧。

网友A:
失控是短时间的,一般1-5S,好像FF飞控就不能用72M的,我以前也找了很长时间,后得到FF售后服务回复,不能用72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M遥控不是说远距离失控,我已前试的时候,2米内失控

  不是吧。这么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是短时间的,一般1-5S,好像FF飞控就不能用72M的,我以前也找了很长时间,后得到FF售后服务回复 ...

学习了.  看来要大升级了...

网友:
LZ同有装LED,如果装了用72遥控,必炸,这也是以前FF售后的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我试过,一般是在炸鸡后的飞控,携带抽搐病毒。而且,会把附近的四轴给传染。开始飞没事的,3-4分 ...

抽搐病毒。    飞控没事吧?  就感觉抽搐的时候,有那么几秒控制不了,自己往下掉高度....

网友A:
72M遥控玩固定翼,没关系,玩四轴不适合

网友:
信不信由你,你亲身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M遥控玩固定翼,没关系,玩四轴不适合

嗯嗯.谢谢。现在都在找原因,貌似有点知道源头了..

网友A:
炸机后,电机会变型,眼睛看不出来的,但四轴振动变大,并变得不稳,和电机动平衡有关系,说和飞控有关系那是扯蛋

网友:
所以二手电机,我从不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机后,电机会变型,眼睛看不出来的,但四轴振动变大,并变得不稳,和电机动平衡有关系,说和飞控有关系那 ...

视频里面也没炸到什么,有脚架缓冲了一下。 的确,电机转动的时候会有些不平衡.

还有就是我的电调连接电机的地方做了延长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网友:
可能是电调和电机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A:
LZ你这四只电机就炸过这一次?还有你的电机用多久了,XXD的电机不耐用的,不管是什么牌子的电机,动平衡是越用越差的,好点的电机会用得久一点。只要炸过桨,对电机是100%有损害的

网友:
延长线最好是直接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这四只电机就炸过这一次?还有你的电机用多久了,XXD的电机不耐用的,不管是什么牌子的电机,动平衡是越 ...

电机以前收二手的...卖家不会调试就卖了.   到我手上就4次了...  一次是看不清楚姿态,撞了下四楼掉下,螺旋桨都没断.  3次是因为这抽搐病.断过一次螺旋桨.

网友F:
这布线和扎带太乱了!扎带多余的减掉!多根线就相互绕,用缠绕管绕上!

网友:
参观学习拿分

网友G:
应该是桨打滑了, 请问mmc10 3D模式飞有自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布线和扎带太乱了!扎带多余的减掉!多根线就相互绕,用缠绕管绕上!

嗯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桨打滑了, 请问mmc10 3D模式飞有自稳吗?

桨打滑,也是这个是挤压式的...  ..  3D模式没有开关哦,应该有吧.

网友:
新人受教了  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是2.4G的遥控吗?如是是72M赶紧换掉。

大哥,表吓人哦!
我现在用2.4的天7,正准备换成72的天8呢!
我用naza!

网友I:
有点像是电机失速然后加油门没反应、还是动作太大然后无法校正自稳、换遥控器试试吧

网友J:
电调保护了。。。。。把电调低压点设置成最低。  电池选项改成镍氢电池。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72M的.... 难道是干扰? 那个时候我还带了图传的。2.4G图传...

72M的抖舵现象对四轴来说绝对是致命的!90%的可能性是由于抖舵造成的,赶紧换2.4G吧,72M配合1.2G图传玩玩室内穿越还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大哥,表吓人哦!
我现在用2.4的天7,正准备换成72的天8呢!
我用naza!

为啥要换72M的天8?天8是双头的啊,直接用它2.4G的头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点像是电机失速然后加油门没反应、还是动作太大然后无法校正自稳、换遥控器试试吧

嗯嗯、、动作不会太大吧,难道是中心影响了?无法自稳了.... 但是电机还在转,像失速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调保护了。。。。。把电调低压点设置成最低。  电池选项改成镍氢电池。

好的。我设置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72M的抖舵现象对四轴来说绝对是致命的!90%的可能性是由于抖舵造成的,赶紧换2.4G吧,72M配合1.2G图传玩玩 ...

好的.  换2.4G了,图传有得换了,现在用的是2.4G小图传玩玩。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为啥要换72M的天8?天8是双头的啊,直接用它2.4G的头多好。

换的理由是天7的接收机大炸了一次(外壳碎裂)!虽然目前功能正常,但是怕不保险了!
而且天8有8个通道,两个三段开关,naza比较适用!
天8是6年前买的,那时还没有2.4G呢!现在想要2.4G必须买套高频头和接收机,400块钱舍不得花!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换的理由是天7的接收机大炸了一次(外壳碎裂)!虽然目前功能正常,但是怕不保险了!
而且天8有8个通道,两 ...

玩多轴真心不建议用72M的控……我有个72M的贴地飞6A,抖下舵那是相当正常的事,不过那会儿我玩固定翼,觉不出什么,但是对于多轴来说,恐怕抖一下飞控就会尿了吧。建议别省那400多块钱,多轴随便摔一下就不止400大洋了。另外那个天7接收机你仔细看下电路板有没有摔掉什么元件,没有的话就在地面拉拉距离,应该是完全正常的,接收机这种东西非常轻,能耐受很大的冲击,保护壳碎了不见得电路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好的.  换2.4G了,图传有得换了,现在用的是2.4G小图传玩玩。

换5.8G的图传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K:
玩多轴真心不建议用72M的控……我有个72M的贴地飞6A,抖下舵那是相当正常的事,不过那会儿我玩固定翼,觉 ...

多谢提醒,哪天把天7拿出去好好测试一下可靠性!目前看使用没什么问题!
本打算天8控飞机、天7控云台的,现在得反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换5.8G的图传吧

看来只能上2.4G遥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谢提醒,哪天把天7拿出去好好测试一下可靠性!目前看使用没什么问题!
本打算天8控飞机、天7控云台的, ...

贴地飞一向是非常耐艹的,接收机上一般没有冗余原件,也就是说,只要能用,天线没断,就说明还是完好无损的。

网友:
最好在定高模式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动作不会太大吧,难道是中心影响了?无法自稳了.... 但是电机还在转,像失速的样子....

有的时候失速0.5S左右眼睛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机后,电机会变型,眼睛看不出来的,但四轴振动变大,并变得不稳,和电机动平衡有关系,说和飞控有关系那 ...

貌似有点道理!

网友(2014-12-14):
有没有考虑干扰的问题?比如接收机、图传、手机之间的干扰,会不会让系统紊乱。

网友L:
楼主我的遥控也是72的飞260四轴飞到4米乱斗。图传2.4g的炸坏了。气死我了。72的垃圾。

网友M:
下降太快

网友N:
你这个飞机的振动~很大啊~

网友O:
这个飞控有问题,以前450就这样砸了很多次地面,一样的情况,换飞控吧

网友P:
换遥控吧,哥们你的mmc10咋调的,我的用是mmc10,可是还在趴窝,不会调啊,你当时弄的麻烦不?

网友Q(2015-02-05):
动力不够了,从APM到CC3D都试过同样的问题,电池差或是大寿将到,在后半段它的放电能力急剧下降,飞机就开始抖下来了,而且下来后平放飞机地面站看飞机却是歪的,需要重新较准加速度计。APM6六轴,2次,CC3D ,3次,每次都这样。差的电池不要用在有飞控的飞机上,教训!!!

网友R:
感觉你这个好重啊

网友S:
調幅?!調幅?!?!調幅還有?!?!

网友S:
什麼飛控 CC3D 的油門收猛了秒炸

网友T:
哥看到你ESKY四通的控,顿时觉得眼前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