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问题

楼主(2013-11-22):
650四轴NAZA-M下降晃动厉害是啥原因?

网友A:
固件版本是那一个?下降速度大概是每秒几米?
下降速度不能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版本是那一个?下降速度大概是每秒几米?
下降速度不能太快。

固件版本最新主控4.0,PMU2.0.4,感度125;125;100;100;125;125,下降每秒7米。重2000G

网友:
下降快了嘛,而且感度也低了点

网友B:
下降速度快了点~晃是正常

顺便桨一句 如果飞机重心完美的在几何重心上 下降会相对稳点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降速度快了点~晃是正常

顺便桨一句 如果飞机重心完美的在几何重心上 下降会相对稳点

重心尽量低,这点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心尽量低,这点很重要!

重心高低各有利弊吧~ 看个人喜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心高低各有利弊吧~ 看个人喜好了

我想请问重心高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
重心要低些,即便感度合适,下降也不要太快。

网友:
你好, 感度偏低。 多轴在下降过程中多少会有些晃,你将感度调高可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