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舵机接线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3-11-22):
请教一个问题:在HR-3的十字盘上,EBAR说明书上定义的十字盘三个
舵机
1、2、3定义为1号为升降舵机(对应连接十字盘导板那颗),然后顺时针是2号(副翼)和3号(螺距)。但是我在安装亚拓500的时候发现,说明书里定义的副翼和螺距是按逆时针的,就是2、3号舵机对调。请问大家,这该怎么办,以谁为准。

网友A:
无副翼时间,你照着十字盘类型的舵机顺序接就试了,不用管那么多。
哪个是2,哪个是3看你选哪个方向的十字盘,不用刻意区分哪个是副翼,哪个是螺距。

网友B:
不用刻意去划分,按EBAR接就是了。

网友C:
按EBAR说明书接。唯一要注意就是选择正反向时,反正原来我那个说明书上关于陀螺仪正反向的选择是有误的。

网友D(2014-07-12):
EBAR 对有副翼的 能调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