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10混空鸭翼接线法

楼主(2013-11-22):
如图AB 舵机接1和2通道,控是三角翼混空,那C舵机控制鸭翼怎么接能和AB升降同步啊?

楼主:
是不是控上也要其他的设置啊?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遥控器,如果是T8FG类的就好办了,直接把鸭翼那个舵机通道映射到第二通道去,然后再加个开关控制,开关在关闭位置的话只是AB两舵机动作,开关在开位置鸭翼和升降一起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遥控器,如果是T8FG类的就好办了,直接把鸭翼那个舵机通道映射到第二通道去,然后再加个开 ...

我想也应高是这样。

网友:
没尝试过。但分析起来,3楼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楼主不妨试试。只要是支持飞翼机型1、2通道混控的,不一定是FUTABA,其他遥控器应该也行。

网友B:
设置思路是:通道1插副翼1,通道2插鸭翼,通道6插副翼2。首先,设置1、6通道混控,1通道为主通道,6通道为从通道,比例设为-100%,这样两片副翼的功能就实现了。然后再来设置升降的混控,2设为主通道,1设为从通道,比例可以自己设置,注意舵面极性不要反就行了。最后打开两个混控,功能就实现了,可以通过通道反向调整舵面极性。
这也是我学习前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遥控器,如果是T8FG类的就好办了,直接把鸭翼那个舵机通道映射到第二通道去,然后再加个开 ...

14SG可以这样设置吗C舵机插几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思路是:通道1插副翼1,通道2插鸭翼,通道6插副翼2。首先,设置1、6通道混控,1通道为主通道,6通道为从 ...

网友:
引用 楼主:
14SG可以这样设置吗C舵机插几通啊

完全可以·········

网友:
如果希望鸭翼和三角翼混控的副翼升降运动幅度一样那就非常好办,再上Y线就行了。如果你想根据手感调整鸭翼的运动幅度或者说混控量,就要使用程序混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4SG可以这样设置吗C舵机插几通啊

如果你是使用14SG那就太简单了。直接选择模型类型为三角翼(FLYING WING)+2 FLAP模式。鸭翼的两个舵机分别接到默认的襟翼1和襟2通道上。这时不用设置任何混控鸭翼就会和升降舵联动,运动的幅度可以在襟翼的舵机行程或者FLAP SET里面设置。如果LZ希望还能与副翼联动,那么再设置两组与副翼联动的程序混控即可

网友:
以前玩Lock on里的Su-33的鸭翼是跟升降翼联动的,应该设置个通道跟升降一起联动。

网友:
鸭翼接6通道,6通道输出为升降。富斯9已经测试成功。

网友:
你开了升降就那个做副翼,不要混控了,最方便,你要是混了还要前面的鸭翼做升降,那你要设高级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遥控器,如果是T8FG类的就好办了,直接把鸭翼那个舵机通道映射到第二通道去,然后再加个开 ...

还是中将说得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使用14SG那就太简单了。直接选择模型类型为三角翼(FLYING WING)+2 FLAP模式。鸭翼的两个舵机分 ...

谢谢指导

网友:
一顶二拿三走人

网友D:
ER9X 插6通道,设置和升降混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ER9X 插6通道,设置和升降混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