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11-22):
NAZA H装在亚托600电直上面,不管怎么试,用遥控器打方向舵的时候,直升机尾巴没反应! 这是调参的最后一步,卡到这里了。用的是JR的DSX9遥控器。

网友:
用NAZA-H 450PRO的飘过,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A:
楼主是不是用窄频尾舵机760us ?在软件没设定正确窄频模式?若是 当然不动了

网友:
楼 上说的对!楼主确认一下舵机的型号。

网友B:
NAZAH 定高能力很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用窄频尾舵机760us ?在软件没设定正确窄频模式?若是 当然不动了

亚拓DS615,是宽频的。但是就是不知道是多少赫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H 定高能力很酷

一直没弄好,也没办法试机

网友A:
ds615是1520us宽频没错,有在软件调正吗?飞控是新品还是二手的,二手的有可能上首用窄频舵机,你用宽频的该不会动,或用其他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615是1520us宽频没错,有在软件调正吗?飞控是新品还是二手的,二手的有可能上首用窄频舵机,你用宽频的该不会 ...

飞控是新品,如果不通过NAZA H直接连接收机上面,动摇杆方向有反应;但是一连上NAZA H,方向就没反应。尾舵机类型选的是1520us ,333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控是新品,如果不通过NAZA H直接连接收机上面,动摇杆方向有反应;但是一连上NAZA H,方向就没反应。尾 ...

有在控里设置尾舵感度吗?没设也不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亚拓DS615,是宽频的。但是就是不知道是多少赫兹的。

LZ用615锁尾,,是不是有点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用615锁尾,,是不是有点不靠谱.

是DS655,我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在控里设置尾舵感度吗?没设也不动的

在遥控器里设置了,边设置边观察,丝毫没有动静。

网友A:
再细看舵机有插反没,没反便返大羌检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细看舵机有插反没,没反便返大羌检测好了

655舵机在上电后会回到中立点,就是打方向没反应,左右也没修正,郁闷,今用个普通舵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