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驱动板子疯了

楼主(2013-11-22):
求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A:
什么现象,测试条件,请描述清楚,大家好帮你找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现象,测试条件,请描述清楚,大家好帮你找找原因

俯仰电机狂抖,滚转电机不起作用,刷的毛子固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俯仰电机狂抖,滚转电机不起作用,刷的毛子固件

有可能是传感器的方向问题,楼主可以先将传感器取下,空载测试,分别垂直90度摆放传感器,看哪个电机转动,再确定传感器粘贴方向,另外参数方面级数自动获取,PID值不要太高,从默认值开始往上调,祝爽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传感器的方向问题,楼主可以先将传感器取下,空载测试,分别垂直90度摆放传感器,看哪个电机转动 ...

你只插了一根线...肯定有一个电机不转

网友C:
毛子固件,传感器芯片朝上放,所哟的PID重新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插了一根线...肯定有一个电机不转

我是想一个一个的试试,插两个也抖得特别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毛子固件,传感器芯片朝上放,所哟的PID重新调

XY轴有要求吗?我的也是朝上方的。是不是有干扰,电磁干扰陀螺仪?

网友:
发表回复 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