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图传电源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3-11-22):
我手里的
图传
是2.4G的,5V供电,请问各位大侠手中的图传都是多少V供电的啊,如果是5V的,你们都用什么稳压模块,给介绍一下

网友A:
用5V电压供电,用稳压模块,有小型的那种。

网友B:
支持从接收机取电就可以了

网友B:
不建议你用2.4G图传,会和控干扰的

楼主:
我的控是72M的

网友C:
就是就是

网友D:
最好单独供电好!

网友E:
淘宝上有dc-dc降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