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一代改装

楼主(2013-11-22):
购入精灵一代,感觉挺稳
遂购入禅思,pmu,3+,图传
然后发现瓶颈在控与接收上,通道不够,那个摇杆套件也买不到单件。
想问问有没有可能换控与接收?

直接丢了主板与接收板。
自己焊个分电板,再装个8通道接收机,是否可以突破200m限制,4.5通道限制爽飞呢?

网友A:
你所说的摇杆套件是大疆升级主板送的控制云台的俯仰吗?

网友B:
首先,拆掉精灵1里面的接收,连同精灵1的控一起扔进垃圾箱!
然后:在精灵1里面装Futaba T8J或者Futaba T8FG Super的接收,用Futaba的控,通道和控上面的扭够你用的了!(遥控距离大大的增加!)
其次:安装 肥鲨 的600mAh图传发射在精灵1里面,图传接收用ImmersionRC 的 5.8GHz Uno Receiver加上同牌子的平板天线(5.8 GHz SpiroNET Patch Directional CP Antenna)。
好处:肥鲨 的图传发射比DJI的轻很多,距离也远很多!同时兼容 肥鲨 的视频眼镜,随时FPV,呵呵

上面这些都装完,距离何止200米,加个0还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拆掉精灵1里面的接收,连同精灵1的控一起扔进垃圾箱!
然后:在精灵1里面装Futaba T8J或者Futaba T8 ...

就是没有好电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拆掉精灵1里面的接收,连同精灵1的控一起扔进垃圾箱!
然后:在精灵1里面装Futaba T8J或者Futaba T8 ...

嗯,肥鲨质量挺好,我用的他家蘑菇头。
只是不晓得代理商为啥退出淘宝了。

跑题了
主板也可以丢了吧,自己弄个分电板还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摇杆套件是大疆升级主板送的控制云台的俯仰吗?

是的。
听说新的精灵标配这个了,dji也给先买的送个呗。
别个飞越升级螺丝还给老用户免费送两包呢。

网友:
2元钱的电位器 阻值5  电子元件商店都有卖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1187197

14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肥鲨质量挺好,我用的他家蘑菇头。
只是不晓得代理商为啥退出淘宝了。

我都保留主版和ESC,不然直接做450或者550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没有好电池,哈哈

我找到一款2800mAh的电池可以用在精灵1上

网友:
也想 改改

网友D:
俺现在全富载,iosdmini,btu,dji地面站,dji原厂图传,三电池飞行(2800*2 2700*2 2200*2),飞越云台,狗3,电机换成tm mn2214,原厂的电机根本带不动,三电池飞行31分钟。楼主可以参考下哦!

网友:

参看11楼,我只喜欢原厂的东西,除了电机和云台

网友:

现在新版的精灵都带俯仰控制模块了

网友:

dji新出了dt7精灵的遥控器,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现在全富载,iosdmini,btu,dji地面站,dji原厂图传,三电池飞行(2800*2 2700*2 2200*2),飞越云台,狗3 ...

这个猛,31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一款2800mAh的电池可以用在精灵1上

zippy?还是,雷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猛,31分!

嗯,没录视频可惜了,周末回去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zippy?还是,雷鹏?

Zippy 猜的还挺准啊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Zippy 猜的还挺准啊你。

哈哈哈!!!因为之前看到视频上唯独有2800的就是zippy,国内现在淘宝上的就是雷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因为之前看到视频上唯独有2800的就是zippy,国内现在淘宝上的就是雷朋的

原来如此!
你不试试2800双电?

网友:
上图  学学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
你不试试2800双电?

双电试过了!!!!都还ok!!!!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双电试过了!!!!都还ok!!!!

你是三块原装DJI电飞31分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是三块原装DJI电飞31分钟?

不是2800和2700的都不是原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2800和2700的都不是原点

明白了......赶紧上视频和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赶紧上视频和配置啊。

配置上了,没上视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俺现在全富载,iosdmini,btu,dji地面站,dji原厂图传,三电池飞行(2800*2 2700*2 2200*2),飞越云台,狗3 ...

挂三块电池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挂三块电池飞?

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Zippy 猜的还挺准啊你。

国内好像就只有雷鹏的有2800的dji精灵专用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啊!

9寸浆?全负重到1600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9寸浆?全负重到1600了吧

9443浆!换了电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9443浆!换了电机的

视频稳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首先,拆掉精灵1里面的接收,连同精灵1的控一起扔进垃圾箱!
然后:在精灵1里面装Futaba T8J或者Futaba T8 ...

dji图传行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视频稳吗?

双电池和三电池飞的都挺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首先,拆掉精灵1里面的接收,连同精灵1的控一起扔进垃圾箱!
然后:在精灵1里面装Futaba T8J或者Futaba T8 ...

头戴式fpv我不喜欢!辐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头戴式fpv我不喜欢!辐射啊!

正经的FPV就是头戴式的啊。
那才有FPV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E:
dji图传行呗?

当然可以,不过缺点是重量大一点,距离短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国内好像就只有雷鹏的有2800的dji精灵专用电池

国内有什么型号的电池我不太了解。
我一般都是从HobbyKing或者加拿大当地购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经的FPV就是头戴式的啊。
那才有FPV的感觉!

呵呵呵呵!!!我看我还是挂在脖子上的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国内有什么型号的电池我不太了解。
我一般都是从HobbyKing或者加拿大当地购买。

嗯嗯嗯!!!在国外玩模型很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呵呵!!!我看我还是挂在脖子上的得了

国内这么方便,干嘛不自己做一个一体式遥控器,那多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嗯嗯嗯!!!在国外玩模型很难啊!!!!

对啊,想买点什么东西都要等好久。
所以我一般都是一次买一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国内这么方便,干嘛不自己做一个一体式遥控器,那多爽!

不会做,唉·····,你帮我免费做个?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想买点什么东西都要等好久。
所以我一般都是一次买一堆。

嗯嗯嗯,也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会做,唉·····,你帮我免费做个?哈哈哈!!!

我还想找国内的人做呢......加拿大做这种东西太麻烦,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想找国内的人做呢......加拿大做这种东西太麻烦,太贵!

嫩嗯嗯嗯嗯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