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mRS 能兼容 Devo10(改固件)吗?

楼主(2013-11-22):
亚拓出了 250/450 plus dfc ,用3gx mRS 一体化接收机+陀螺仪
3gx mRS 说明 中说支持 Spektrum DSM2/DSMX,DEVO10改固件也说支持Spektrum DSM2/DSMX。
不知道3gx mRS + Devo10 的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
看说明要接卫星,所以还不如3GX+卫星+D10

1.支援與JR DSM2與Spektrum DSM2/DSMX衛星天線使用。
2.內建Futaba S-FHSS 2.4GHz接收功能,直接對應ALIGN T6遙控器與Futaba S-FHSS發射機使用。
3.特別針對T-REX 250、T-REX 450與T-REX 500機型設計的無平衡翼系統,外型更輕巧,改善繁雜的 設定過程,讓設定步驟更直覺、簡單。
4.對應T-REX250、T-REX 450與T-REX 500各無平衡翼機型飛行性能最佳化,不需經過任何飛行參數調整,即有最穩定符合大眾的操控手感。
5.適用於T-REX 250、T-REX 450、T-REX500 無平衡翼機型。

网友:
DEVO10如果可以用Spektrum DSM2/DSMX的卫星,可以对频的话,就可以用3GX MR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