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上六轴还是四轴呢?就挂狗 看看配置有没有完善的

楼主(2013-11-22):
四轴方案
1)XAircraft X650 PRO Value四轴飞行器
2)恒力4225 390KV电机*4
3)好盈铂金30A电调*4
4)APC 1147桨*2 或者1238浆
5)大疆NAZA V2+GPS*1  +mimiosd + 蓝牙btu(不太懂这个是玩地面站的吧?)
6)B6充电器
7)天九遥控器*1
8)22.2V 5000MHA 30C锂电池*1
9)天九发射电*110)图传套装 5.8G 500mw  摄像头
11) gopro 和 飞越狗云台

六轴方案

1)飞越680机架
2)恒力4225 390KV电机*6
3)好盈铂金30A电调*6
4)APC 1147桨*2 或者1238浆
5)大疆NAZA V2+GPS*1  +mimiosd + 蓝牙btu(不太懂这个是玩地面站的吧?)
6)B6充电器
7)天九遥控器*1
8)22.2V 5000MHA 30C锂电池*1
9)天九发射电*110)图传套装 5.8G 500mw  摄像头
11) gopro 和 飞越狗云台

高手大神再帮我看看啊,我实在是不懂

网友A:
有钱就上六轴,我看配置一样,不过我告诉你,四轴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就上六轴,我看配置一样,不过我告诉你,四轴效率高

我看就多两个电机 电调。关键是稳定性什么的哪个好?既然有飞越狗云台了,还需要考虑稳定因素吗?请大侠帮忙看下配置还需不需要改,来点综合指导。我是犹豫中

网友B:
上X8吧,动力有备份,停一个电机也不会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X8吧,动力有备份,停一个电机也不会炸。

效率也很有备份啊,出不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效率也很有备份啊,出不来

还可以,你可以看下老高的相关帖子,我的X4正准备升级X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就多两个电机 电调。关键是稳定性什么的哪个好?既然有飞越狗云台了,还需要考虑稳定因素吗?请大侠帮 ...

想载重1-1.5KG左右就上四轴,足够了,六轴效率确实小点,人家上大设备的才用6、8的,还有机架不用这么贵的,不一定好,成本才多少,那种机架没有650轴距,可装的空间不大,至于狗台嘛,你有没有狗3?看你连地面站都不清楚是个新手吧。那么我郑重建议,开始投资不要太大,别想一步到位,但是最好减少重复投资。四轴足矣,慢慢来,分期买设备会更好,对你有大益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你可以看下老高的相关帖子,我的X4正准备升级X8。

八个电机啊!除非需要大载重,不一定能增加稳定,就像共轴双桨直升机一样,效率必然不如普通滴

网友:
楼主这两套都是米物啊......
要稳定就上6轴,不过价格高!
只是玩玩的话,4轴也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X8吧,动力有备份,停一个电机也不会炸。

性价比啊效率啊,太贵了可不敢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就上六轴,我看配置一样,不过我告诉你,四轴效率高

非常感谢,那我考虑四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大疆的东西要看大疆的态度,请看前所未有的大疆悟空飞控乌龙翻跟斗事件吧。。。。。
http://bbs.5imx.co ...

这儿也有你?
说实话,哥们,你这样做不会有好结果的,兄弟真是好心提醒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八个电机啊!除非需要大载重,不一定能增加稳定,就像共轴双桨直升机一样,效率必然不如普通滴

4轴8电机的特点是,动力有备份,速降非常稳,比8轴比较少了4个机臂,自然重量相对轻了,潜水研究很长时间的X8结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轴8电机的特点是,动力有备份,速降非常稳,比8轴比较少了4个机臂,自然重量相对轻了,潜水研究很长时间 ...

可是电机电调不是小重量啊,效率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电机电调不是小重量啊,效率不划算

四轴当然可以,但是为了安全,现有条件X8或H8是不错的选择。而且携带方便。完全看个人需求。

网友:
我的f450 也想玩航拍啊1

网友:
楼主看来还没准备好炸机,要有炸机的准备,个人觉得新手先别上什么航拍设备,弄个便宜的四轴先练手吧。

网友D:
建议楼主别上6S。四轴上6S感觉效率没有4S高。。。个人想法,错了轻拍

网友:
先四轴吧!

网友E:
4225kv390,6s电四轴可以上1447桨,明显比12寸留空长一点,我的配置和LZ第一个差不多,飞越四轴,4225KV390,30A铂金,负重大多了,是无刷台加5N,FPV设备就有一公斤了,不带电池整机重2.4公斤,带容量4200的6S某动物电池,1238桨悬停9分钟,1447悬停11分钟,换两块4200并联16分钟,如果楼主就想带狗,四轴足够了,开始先别带机器,多飞几次,确认机机稳定了再上设备,我的感觉,多数炸机还是人为的时候多,该注意的都注意了,基本上还是比较放心的。,桨最好用APC或是仿APC ,不要用碳桨,因为质量不好的碳桨反而会让机器震动增大。

网友F:
挂狗四轴就行了,还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挂狗四轴就行了,还省钱

感谢,那配置还用变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4225kv390,6s电四轴可以上1447桨,明显比12寸留空长一点,我的配置和LZ第一个差不多,飞越四轴,4225KV390, ...

20楼说的没错!   【某动物牌电池】太有意思了!哈哈。
【某动物牌电池】使用效果怎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4225kv390,6s电四轴可以上1447桨,明显比12寸留空长一点,我的配置和LZ第一个差不多,飞越四轴,4225KV390, ...

电机的KV值降下来效率会好很多  KV 690 1238桨 4S 5000这个效率好!~挂个单片机子航拍很不错咯

网友H:
恒力的4225好像装不上650PRO,买的时候问一下,如果不能装,有个电机座可以换,当然也可以换电机,也有可能直接能装……我没有4225,也没有XA650PRO……
XA650PRO的实际轴距在550左右,
还有……这电机有点重,只带Gopro的话,可以换小一点的,毕竟四轴对重量很敏感的……像MN3110大小的就差不多了,这个是XA650PRO的原配电机……
22.2V,6S的电池吧……犯不着,电压高不一定会带来高效率……
思维有点混乱了,最近老是这样……看不顺的兄弟们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I:
如果执意要上大四轴,强烈建议楼主使用某宇电机,楼主计划用的电机我用过,同等价位质量差远了。这个建议不是我随便说的,是花真金白银换来的经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G:
20楼说的没错!   【某动物牌电池】太有意思了!哈哈。
【某动物牌电池】使用效果怎样啊?

一般吧,不特好也不是特坏,平衡稍差,不过最近偶用一个低价电池,感觉动力强劲量足,是八X的,3500的基本可以和其它二线电池4200打个平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E:
4225kv390,6s电四轴可以上1447桨,明显比12寸留空长一点,我的配置和LZ第一个差不多,飞越四轴,4225KV390, ...

5N。。。。。。这么著名的相机哈,索尼的微单,航拍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执意要上大四轴,强烈建议楼主使用某宇电机,楼主计划用的电机我用过,同等价位质量差远了。这个建议不 ...

感谢 对配置还有没有建议?我现在是新手,一切都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5N。。。。。。这么著名的相机哈,索尼的微单,航拍用的比较多。

感谢,看来以后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恒力的4225好像装不上650PRO,买的时候问一下,如果不能装,有个电机座可以换,当然也可以换电机,也有可能 ...

不错呢说的挺好 第一个xa650的实际轴距 其实不是650  第二个电机可以换个轻的,太经典了 说的好 我能看通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一般吧,不特好也不是特坏,平衡稍差,不过最近偶用一个低价电池,感觉动力强劲量足,是八X的,3500的基本 ...

透漏一下呗!八*=?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透漏一下呗!八*=?

八一

网友:
我是新手,但是现在已经按照第二方案在配置,不同的是 电机用kv690的。以后的目标是 带 索尼 nex7,打算慢慢玩,慢慢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八一

楼主说得是不是特烂的(武警)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4225kv390,6s电四轴可以上1447桨,明显比12寸留空长一点,我的配置和LZ第一个差不多,飞越四轴,4225KV390, ...

支持楼上,,说的很实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八个电机啊!除非需要大载重,不一定能增加稳定,就像共轴双桨直升机一样,效率必然不如普通滴

谁说双桨不如普通的啊?那“卡”系列直升机怎么说啊?

网友K:
一定要听楼上的劝哦,新手别弄大机器,你现在的配置挂狗头的话动力绝对没问题的,蓝牙跟地面站没关系,蓝牙是可以不用电脑调非控的参数,地面站的话要配图传系统。你在X宝里找5.8G图传。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谁说双桨不如普通的啊?那“卡”系列直升机怎么说啊?

双桨有特点,但我说效率肯定不高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双桨有特点,但我说效率肯定不高

双桨有什么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双桨有什么特点?

这都不知道,玩过玩具的都知道,共轴双桨就是为抵消反扭力设计的,优点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稳定,最重要的是节省空间,你完全可以吧共轴双桨直升机做成没有尾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定要听楼上的劝哦,新手别弄大机器,你现在的配置挂狗头的话动力绝对没问题的,蓝牙跟地面站没关系,蓝牙 ...

真是感谢啊,老模友给力

网友:
欧姆龙plc

网友L:
建议电机换个下,其它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建议电机换个下,其它都很好,

听说电机貌似不是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别上6S。四轴上6S感觉效率没有4S高。。。个人想法,错了轻拍

你是怎么感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电机貌似不是很给力

宽裕就上TM,经济就用朗宇

网友(2014-04-18):
射桨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