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飞不高了的问题

楼主(2013-11-22):
    玩了大约连个月的scp,最开始只是在一尺多高练习悬停,现在正飞悬停基本没问题了,想飞一下航线,突然发现小鸡鸡只能在一尺多高转悠,给油也就向上串一下就降了下来,问了一些人,有说是不是主马达不行了,于是就换了个新的,可是还是这样,我就再想是不是电池的问题?如果是的话就很郁闷了,因为才开始玩,电池都是很小心的用的,最多5分钟不到就下来了,我有六块电池啊~~~~~~我想问一下论坛内有没有遇见相似情况的,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这尼玛如果真是因为电池的原因就郁闷死了,这机小电池也脆弱啊~

网友A:
调整螺距!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你讲的情况 我也是一个人单飞 一边看论沄一片研究 最后调机的螺距 看油门高与低是否一样[正负反向[  我调整斜盘与舵机拉杆长短后 直机正常的 另看控上螺距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螺距!

草,完蛋了,刚才电池一接上,嗷嗷冒烟,我知道我鸡鸡再也飞不起来了!怎么会突然烧主板啊~~其中的一个舵机没反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草,完蛋了,刚才电池一接上,嗷嗷冒烟,我知道我鸡鸡再也飞不起来了!怎么会突然烧主板啊~~其中的一个舵 ...

插电前先看舵机臂是否水平,特别是右边的,不然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电前先看舵机臂是否水平,特别是右边的,不然容易烧。

已经烧了。。。。。。。。。。。。。。

网友(2014-01-23):
螺距问题?

楼主:
小鸡早就不再啦,和别人换了,不过还是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