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关于ATG异形折叠机架的问题 ,请教一下

楼主(2013-11-22):
RT,前几天看见某宝上ATG异形折叠机架,样子还不错,二话不说买了一架,已经发货了之后仔细看了看详细的参数,发现他的机架净重居然有650G。。。我现在用的X600才300G,大家给推荐一套动力系统呗,便宜一点的那种,学生党没什么钱。求滞空时间长一点的,飞机就是下图的那种了。现在有数传图传都要供电。。。。

楼主:
对了  还有摄像头必然的

网友A:
要想留空时间长,必须上6S电机和6S电池,价格自然也比较贵,我的四轴是4110电机,可以飞30分钟

楼主:
DKY发表于2013-11-22 18:08:13
要想留空时间长,必须上6S电机和6S电池,价格自然也比较贵,我的四轴是4110电机,可以飞30分钟
哇  这么久啊  我大概想着能飞15分钟左右就好了  少一点也没关系 大概要什么配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想留空时间长,必须上6S电机和6S电池,价格自然也比较贵,我的四轴是4110电机,可以飞30分钟

你是多少mah的电池

网友:
4110 4822 之类的  4s 5200 20分钟以内可以飞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ATG对重量从来都是不惜血本的

楼主:
大家对这个机架的评价怎么样  ?。。。

网友:
我也想买,看到重量就很纠结

网友C:
4225KV610+1238桨+4S5000~5800电池目前是你最好的选择,要是觉得电机太贵,你就试试山寨4006KV680+1147桨+4S5000以下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25KV610+1238桨+4S5000~5800电池目前是你最好的选择,要是觉得电机太贵,你就试试山寨4006KV680+1147桨+4 ...

4006比朗宇V系列2216的哪个更好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4006比朗宇V系列2216的哪个更好呢?

这俩电机我都有都在用,4006的效率和拉力都要高于V2216,毕竟人家也是定子转子直径大于高度的“盘式电机”,但是4006那个震动吧,比较大,是制作公差造成的,谁让它便宜呢!
这架子绝对不推荐用V2216,用的话,起飞之后电机会一直处于高负荷状态,此时效率暴跌,电流暴涨。我曾经用V2216飞ATG的650架子,电机一直处于80%的负荷状态。
用400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俩电机我都有都在用,4006的效率和拉力都要高于V2216,毕竟人家也是定子转子直径大于高度的“盘式电机” ...

4006用4S的电池吗  大概能飞多久呢  如果用朗宇的话能飞多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6用4S的电池吗  大概能飞多久呢  如果用朗宇的话能飞多久呢

飞多久还要取决于你的飞机的起飞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留空时间长,必须上6S电机和6S电池,价格自然也比较贵,我的四轴是4110电机,可以飞30分钟

三楼厉害啊,留空三十分钟。

网友:
我不看好4006,工艺太差了,V2216效率不会比4006差,但V2216性能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多少mah的电池

求你的多轴的详细配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留空时间长,必须上6S电机和6S电池,价格自然也比较贵,我的四轴是4110电机,可以飞30分钟

求你多轴的详细配置,最好能详细到牌子!!!!

楼主:
HNjian发表于2013-11-23 12:21:23

求你多轴的详细配置,最好能详细到牌子!!!!
还没配的呢  鸡架还在路上啊  目前打算用v2216  30A电调atg折叠机架  5000电池  用的apm飞控我先试试看能不能达到目的  现在的四轴是x600的  样子比较戳折叠性能不好所以想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