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 650 + NAZA V2 失控和姿态模式下漂移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22):
昨天首次试飞,还算顺利,在不到一百米内(空旷地)失控一次。飞机自行返回。返回路上我切换了GPS 和姿态 夺回控制权。

姿态模式下 飞机 向其机尾【左后方向】漂移。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哪位老师解释下。

网友:
100米失控?你用的是什么遥控?

网友:

姿态模式飘移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然要GPS干什么?建议多潜水补补基础知识!失控是你的摇控的问题,发射接收天线是不是正常,接收天线角度是不是正确,发射电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A:
你好,请问往后的姿态飞行是否都正常?姿态模式下,是会有一些飘,幅度不大都属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往后的姿态飞行是否都正常?姿态模式下,是会有一些飘,幅度不大都属于正常。

一直漂移下去 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漂移下去 是正常的吗

姿态模式只起到一个飞行控制作用。不起定点作用。所以偏是正常。

网友:
要是姿态还能定点 我就不买gps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