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EDGE HV 120问题!

楼主(2013-11-22):
亚拓700e顶配。第一次飞行1分钟后自动熄火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怀疑电调没设置好。重新设置。
第五次飞行1分钟后自动熄火,怀疑3gx,更换陀螺仪
第六次飞行1分钟自动熄火,只能怀疑 凤凰EDGE HV 120

接收机是 futaba 6303sb s bus接口
你们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下图是出问题的电调记录,只能看出是没有输入信号导致熄火,其他一切正常,问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和3GX无关,LZ最好把你的马达设定的参数等数据贴出来,大家可以帮你分析。或者先查下是否接头虚焊,或者接触不良等,先排除链接件问题

网友A:
应该是接头虚焊  我以前的X5 空中断电炸了好多次都不知道咋回事  以为是电调不行 最后一炸才发现 他哥的插头掉下来了

楼主:
电调设置

楼主:
就是偶尔出现,完全没有规律,而且一般都是每天的第一次起飞出现,后来没问题了,而且下来之后,大概10秒之后就出现电机一卡一卡,油门不动还是定速模式,没关油门

楼主:
这是上一次问题的图
第二个起落是自动熄火降落,最后的曲线是自动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头虚焊  我以前的X5 空中断电炸了好多次都不知道咋回事  以为是电调不行 最后一炸才发现 他哥的插头 ...

掉下来了?哪个地方掉下来了?
是那一头的问题?

网友:
电调保护    换个电调吧

网友:
这个肯定是电调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掉下来了?哪个地方掉下来了?
是那一头的问题?

那我忘了 反正是虚焊

网友B:
插头接触不好的可能性较大  这个我也碰到过 就是自己熄火然后又重新启动了    死活找不到原因   后来发现有个插头插拔比较松换了个就再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2022-04-23):
引用 网友B:
插头接触不好的可能性较大  这个我也碰到过 就是自己熄火然后又重新启动了    死活找不到原因   后来发现有 ...

挖坟了兄弟,你还在论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