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更适合新手呢?无副翼还是有副翼

楼主(2013-11-22):
首先我两种都没有飞过。

想要调试什么的都简单易操作的。我一个人,又没有人带着飞,怕弄个麻烦的来自己搞不定。

从安装和调试的角度来说,哪个更简单,更适合新人呢?

网友:
各有优点,但是现在主流是无副翼,但是调机有讲究,调好了的话,起飞平稳容易,调不好的话,会炸的你想退模。有副翼正好相反,飞行时比较练技术。飞无副翼的话,3轴的选择很重要,要买大家一致推荐的。

网友:

先飞模拟器,悬停过关后上小鸡。

然后上450级到手飞,蛙跳,悬停。
学习简单修理。

最后可以自己装机。

供参考,祝爽飞!

网友A:
有没有副翼不重要,会飞会调很重要!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2位楼上正解!

网友B:
先飞有副的吧,操控简单

网友:
无副翼,结构相对简单,靠三轴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副翼不重要,会飞会调很重要!

这个我也知道。关键是我两个都不太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关键是我两个都不太会

飞的手法大同小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关键是我两个都不太会

有副翼炸鸡修机很烦人,但是飞机动作细腻度比无副翼要强多了, 无副翼修机简单些 ,电装要求高一些,陀螺要好一些的。只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新手必炸机,无副翼好修一些,调试的复杂程度取决于三轴陀螺仪的品牌,上无副翼吧。

网友:
按楼主要求就先无副翼好了,入手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飞有副的吧,操控简单

有副翼的操控是比无副翼的操控要困难的,由于有副翼没有三轴,所以跟需要人的操控,所以有副翼是要比无副翼难的,部过新手最好是上有副翼,这样可以先练好反应,之后上无副翼飞3D就比较熟练一点。。。。。。

网友:
minicp+d10 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
minicp 要改下 把舵机臂上与舵机齿结合的地方开个口 再取弹簧的一段加以紧固 这样怎么炸 舵机都不会伤着 不明白的搜一下 有老手发过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副翼的操控是比无副翼的操控要困难的,由于有副翼没有三轴,所以跟需要人的操控,所以有副翼是要比无副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