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问下devo10刷完固件以后怎么对频rx1002

楼主(2013-11-22):
如题,我买得时候买了2个dsm2接收1个rx1002。dsm2商家帮我对好了,控也刷了,但是rx1002没有,我想问下具体怎么对,什么时候开控什么时候插线,哪个孔。请知道的详细说明下好不好?谢谢了。

网友A:
进入 模型设置——模型设置 ,找到<对频>或<初始化> 左边的那个就是协议,里面可以找到 DEVO 、WK 、 DSM 、 FLYSKY 、SKYARTEC 、J6... 等协议

找到对应接收的协议,按对频,搞定

当然,是要先给接收通电,等接收进入对频状态(我的是***闪灯,不知道你的接收是哪种了),然后再开控进入选项里对频

楼主:
我的是红灯闪烁,rx1002反映应该都一样的吧。再问下,我按照你的方法对好以后为什么舵机没反映?我插上去试验的舵机怎么弄都没反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 模型设置——模型设置 ,找到或 左边的那个就是协议,里面可以找到 DEVO 、WK 、 DSM 、 FLYSKY 、SKY ...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是红灯闪烁,rx1002反映应该都一样的吧。再问下,我按照你的方法对好以后为什么舵机没反映?我插上去试验的舵机怎么弄都没反映。

网友:
没有华的接收,不清楚,看看这个接收的说明书吧

只知道 D10 的对频方法

网友B:
固定ID码全部删除,也就是无固定ID码。然后对屏

网友:
对频后,再进固定码,确认后就是固定id了,否则自动对频,如果控关闭,再打开还是对不上

网友:
楼上已经解答  同d10

楼主:
行了,对上了。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固定ID码全部删除,也就是无固定ID码。然后对屏

你好 请问1002以前设置过 固定ID  现在换控了  怎么清除 一直对不上码

先通电接受   在开控

控的固定di  开关 都没用   设置到以前的id码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定ID码全部删除,也就是无固定ID码。然后对屏

怎么删除  rx1002以前设置的 固定ID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请问1002以前设置过 固定ID  现在换控了  怎么清除 一直对不上码

先通电接受   在开控

试试用对屏线对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