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手解答:3gx 怎么设置 尾舵的自旋速度?

楼主(2013-11-22):
如题,新手一个,自旋的速度太快,一直没找到怎么设置,说明书也没讲,我的是D10遥控器!求老手指教下~

网友A:
降低RUDD通道的行程,就会降低自旋的速度了

网友B:
降低RUD通道的End Point(ATV)会减慢尾舵机速度。我是调整尾舵的D/R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RUDD通道的行程,就会降低自旋的速度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RUD通道的End Point(ATV)会减慢尾舵机速度。我是调整尾舵的D/R幅度。

感谢!

网友C:
调整3GX的尾舵左右行程,LZ看说明,这个是必调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3GX的尾舵左右行程,LZ看说明,这个是必调项

好像3GX说明书说的左右行程是调最大行程,不是自旋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3GX说明书说的左右行程是调最大行程,不是自旋速度.

行程越大,最大的自旋速度就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