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帮我分析下,谢谢!

楼主(2013-11-22):
小弟我刚组装了大六轴,电机是郎宇KV980 电调是好盈40A,十寸1045桨,电池是4000MAH 11.1V25C锂电池,NAZA LTIE飞控,加GPS模块,反复推几次电,电量耗的很快。我只要推油门至40%就LED灯就报警电池电量低,电池是没充足电吗还是电机小了?

网友A:
试试4S的!

网友:
电池不够劲啊

网友B:
应该是naza的电压保护设置错了  进去把第一级报警电压改低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4S的!

请教下调参,怎样设置最低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naza的电压保护设置错了  进去把第一级报警电压改低再试

我也这么感觉,大哥能教我吗?详细点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感觉,大哥能教我吗?详细点可以吗?

第一级怎么11.55不报警才怪
无负载调到11.1就没事了
第二级也要降低 不然自动降落

网友:
电池负载的原因 电压设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感觉,大哥能教我吗?详细点可以吗?

我也有4000MAH3S  我设在无负载11.1   这样闪灯后绝对有充足的时间返航。切记第二级保护一定低一些  不然正在水上或者马路上方的话自动下降就悲剧了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4000MAH3S  我设在无负载11.1   这样闪灯后绝对有充足的时间返航。切记第二级保护一定低一些  不然 ...

大哥,小弟我比较笨,没领悟,第一级保护无负载设置为10.6。第二级应该设为多少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小弟我比较笨,没领悟,第一级保护无负载设置为10.6。第二级应该设为多少合适?

10.6?太低了 无负载设在11.1V  保险一些  留时间返航啊!第二级建议低一些,要和第一级差开大一些,不过看你自己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6?太低了 无负载设在11.1V  保险一些  留时间返航啊!第二级建议低一些,要和第一级差开大一些,不过 ...

我设第一级是11.1V那第二级该设多少合适?大哥您觉得呢?请您列个数字,小弟参考下。

网友C:
楼主也仔细检查一下电机线香蕉头之类的有没有短路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也仔细检查一下电机线香蕉头之类的有没有短路的可能

收到,没有短路

网友:
一级调11.1,二级调9.9

网友D:
第二级设定有负载9V以下吧,挂电池比炸机好,自己算飞行时间最实在,电直电压保护一般我都设最低2.8V CELL吧

网友:
这电调选的也太大了点,选20A的就够了,40A的六个要比20A和重60多克。

网友:
我的是这样设置的BB响就设置3.7V

网友:
兄弟啊,直接挂个bb响,把这个电压保护关了,这个功能你玩不好就坑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级设定有负载9V以下吧,挂电池比炸机好,自己算飞行时间最实在,电直电压保护一般我都设最低2.8V CELL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