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LITE 与天地飞9遥控出现配置模式[8]错误

楼主(2013-11-22):
刚组NAZA-M迷你版,我的遥控是天地飞9II。飞控与电脑连接成功,遥控校准之后。R通道乱跳,其它通道正常。参调软件出现配置模式[8]错误。遥控恢复出厂设置,飞控也重新安装驱动及软件,还是出现这个问题,烦。用V1都正常呢。帮朋友组这个,都飞不起来。。。

跪求解决办法。。。

楼主:
help me!在线等

网友A:
模式[8]错误是什么错误,是不是遥控器没有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式[8]错误是什么错误,是不是遥控器没有校准?

就是第一次校准之后才变成这样

楼主:
就是这个

网友:
換個控及接收機試試會比較容易查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

明显R通道不在中位。需要校准,有时是软件问题,你断开电脑连接,飞机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

而且你这张图现示的是你处在失控保护状态,摇控器的失控保护里要做设置,建意你看一下泡泡老师关于失控保护没置的视频,里面说的非常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

R,X1,X2,U通道的设置都有问题

网友:
我记得我也是遇到过这个问题
貌似是更换上电顺序解决的
先给飞机插上数据线
然后开控
给飞机上电
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