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发动机起飞过程中熄火

楼主(2013-11-22):
遇到过好机次这样的情况,不管是以前的JBA56级的还是现在的三叶52的,在地面测试都很正常,高速低速,包括把机头抬起来来各个方位都实验一切正常,就在高速滑行二三十米离开地面或即将离地的时候突然熄火,损失不小,不晓得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里面还有什么玄机没有参透,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主油针试试再开1-2格,或副油针关1/4圈(再重调主油针)

网友A:
这是因为——空中的转速和进气风速比地面静止时要大。地面刚好的贫、富油,到空中变成贫油。
解决方法——地面正好的,再多加主油针量。按转速再提高10%估计设定。

网友:
油管太长或者油针和油箱,不在同一水平面。

网友:
3,4楼说得对!这种状态是法动机功率不足的典型症状!其原因有:1)贫油;2)浆大了,换小一号的试飞;3)轴承不良或粘住;4)漏气.

网友(2014-01-15):
飞机起飞姿态应该是由上仰改为水平姿态 在这个姿态下查找油箱供油情况

网友:
我第一次飞油机的时候。打着就起飞。结果也是一升空油给不上而死火。小炸一下。后来发现油机除了调好油针外  还要热车一阵。

网友:
热车是必须

网友:
今天飞了好几个起落,第二次加油后调低怠速转了一会,起飞爬升突然熄火迫降。请问是否低转速时间过长造成。

网友:
我的三叶61二冲也出现过空中熄火,后来发现可能是火头老化,把点火-直开着或换新火头就不会。

网友(2014-02-16):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空中的转速和进气风速比地面静止时要大。地面刚好的贫、富油,到空中变成贫油。
解决方法—— ...

同意!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4-04-03):
超级学习了!!终于找到问题了!!由于这个问题 我炸了两架!损失惨重!!

网友(2014-05-29):
我的JBA46级发动机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以前飞的好好的,以此摔机后,发动机全是土,然后就是清洗,在重新组装试车一切良好,但问题出来了,就和楼主的一样,一起飞就熄火,找不到原因,把油针也调乱了,这段时间忙,也没有管,看了大家的帖子,我回去再试试、

网友:
尽量富油点试一下。

网友B:
      如果你的发动机调整没有问题 起飞前全油门着车一两分钟,保证发动机充分热车 油箱充分冲压(这个是主要的)  避免在起飞前长时间怠速 如果怠速过长起飞前突然加油熄火几率很高(怠速时间长了消音器和机匣里废油比较多对工作是有影响的,起飞前缓缓推全油有助于废油排出,然后上跑道全油给足疯狂蹿出走人!!!)如果你不比赛不要过分最求所谓的响应性把发动机弄的过贫,平时玩发动机不熄火是主要的,要相信自己的调整技术,别到场地让人帮你乱调发动机,就算自己调的不好时间长了调的多了也就好了  做到这些应该会很牛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发动机调整没有问题 起飞前全油门着车一两分钟,保证发动机充分热车 油箱充分冲压(这个是主 ...

大师指导的很对,我就是长时刻怠速下突然加大油门熄火的,油箱充分冲压这个概念我之前都没意识到,经过你的提醒,顿时明白过来了,非常感谢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