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v2 在遥控器里可以设置一个熄火开关吗?

楼主(2013-11-22):
NAZAv2 在遥控器里可以设置一个熄火开关吗?就像玩直升机一样,设定一个熄火开关,确保安全!

网友:
对多轴来说,你这想法要不得

网友:
估计只能得到确保粉碎。。。

网友:
要设置熄火开关很容易,,,要确保安全,只会适得其反。。

网友:
你想直接炸鸡哇

网友:
多轴已经做到相当傻瓜化了,楼主你还想做得更傻瓜化一点。。。一件熄火确保安全....这要是天上飞的时候触碰了熄火,这下面可就安全不了了。这是要作死的节奏啊。话说平时仔细点认真点行不.....不要再想更傻瓜的了..

楼主:
切熄火开关就是一定要玩熄火降落啊?我知道多轴是不可变距的!--只是如果没有熄火开关的话,那你更换一块电池以后,油门不小心触动了,那不是更危险啊,还有你炸鸡的时候,那油门没归0,电机那不是继续再转啊?我还没玩过多轴,所以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多軸螺旋槳沒辦法跟直升機一樣,體質就天差地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切熄火开关就是一定要玩熄火降落啊?我知道多轴是不可变距的!--只是如果没有熄火开关的话,那你更换一块电 ...

所以叫你平时仔细点认真点。
你说的这些都是大意造成的一种可能。都可以预防发生的。
但是如果你有熄火开关,飞在天上一不小心碰到熄火了,飞机直接砸下来,要是砸到人或者他人财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玩的时候仔细认真点什么事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叫你平时仔细点认真点。
你说的这些都是大意造成的一种可能。都可以预防发生的。
但是如果你有熄火 ...

估计你玩直升机经常切到熄火开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你玩直升机经常切到熄火开关吧

我玩直升机在装好机试机时候射尾桨之后就不玩了,没能力玩不起,看着害怕。新配件买回来一直没动过。我玩NAZA就曾经试过不小心把姿态切换开关撞到手动档,起飞时候差点炸鸡。一点点不小心都容易出大问题。这也是我为什么不玩直机的原因,条件不够好怕一不小心伤到自己。所以把伤害扼杀在摇篮。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熄火开关就是一定要玩熄火降落啊?我知道多轴是不可变距的!--只是如果没有熄火开关的话,那你更换一块电 ...

多轴不用熄火开关,可以扳杆熄火,启动方式也是扳杆启动的

网友:
我多軸跟直升機都有飛...

在多軸上我個人是有設定Hold .. 但是Hold 的油門是在 50% .. 有利有弊...
好處就是在機子地上還沒起飛切hold 的時候..因為油門不再最低點怎麼擺都不會啟動..就比較不用怕有小鬼拿了控 亂擺桿巧合撥到解鎖啟動.... 除非他把hold切掉..(台灣這邊的模友有發生過案例..控放在旁邊小孩子亂動結果啟動翻機)或是控剛好掛在身上誤觸啟動(雖然機率很低)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當你飛在空中切hold的時候油門永遠是50%...也就是定高了...

缺點就是..如果你飛在空中又切在hold的時候..
萬一出什麼意外需要馬上上升或下降..如果你不習慣的話忘記把hold切掉...這時候要收油門或是加油門..飛機是不會理會你的... 後果我想不用解釋.
或是非直升機飛習慣的模友..習慣飛機發生意外的時候會切hold...那也有可能導致更嚴重的後果..(因為油門在中位)再來就是..將落後一定要確定電機停轉後才能切hold...不然機子也有可能會爆衝...
所以其實我不會在空中切hold... 只是讓他停在地面的時候多一個保險的開關..

總之就是看個人習慣囉..

网友:
估计只能得到确保粉碎

网友:
大疆的飞控换电池后要掰摇杆才能启动电机的,单推油门是没效果的。所以楼主的想法可以省去了

网友:
楼主的想法有点可怕......

楼主:
那如果炸鸡了,当时处在手忙脚乱之中,难道一定,必须,切记把油门拉到底,电机才不停转吗?  像直升机遇到确定快炸鸡时,直接切熄火,就可以减少损失,那多轴炸到地上,你油门有一点没归位,那电机不是一直在转啊,损失不是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