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求教~~

楼主(2013-11-22):
小弟刚入PL8一套,看说明就看晕了,好不容易会充电了但问题就来了,电源是可调电压,如果我冲5000MA6s
电池
,电源应该调到多少电压充电~~~

楼主:
能直接调到30V冲吗

网友A:
4.20X6=25.20 +-0.5误差

网友B:
输入电压当然是越大功率也就越大了 和充几S电池多大容量的电池没有太大关系 你就是用10V的电源A数和W数能达到要求也一样能充 就是时间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