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N DFC之侧板加固篇

楼主(2013-11-22):
只要在飞700NDFC的朋友也知侧板的离合位是多么的脆弱,原厂是没有加固件的所以我自已来个固的金属件,别的不多说看图吧

楼主:
先是用铝合金铣出两块加固件,厚度是6MM,离合位偷空了3MM,螺丝是用M3X8的内6角

楼主:
这个就是脆弱的地方了

  这个是1.5的钻头,是用来订位的

这个是订好位的

之后用3.2的钻头加大

网友A:
佩服LZ的自己动手的能力,原厂也有加强件可以选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LZ的自己动手的能力,原厂也有加强件可以选购的

真没找到,,,早知有的话不用这样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没找到,,,早知有的话不用这样做了

自己动手改造也是一种乐趣,模型玩的就是开心

楼主:
好吧,,多谢楼上找到原厂件,,那一起上上图就不多说了。。。。。。。

网友:
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
这不错啊 比3M犀牛皮管用

网友:
楼主这个比原厂的受力还合理

楼主:
原来还有人帮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