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灯问题

楼主(2013-11-22):
TB上买了一套6种闪灯模式的夜航灯,安装在我的塞斯纳上后在地面接通电源(用的是除方向舵,升降舵,油门和副翼之外的富余通道)后可以按选定的一种爆闪模式闪动,但是飞到空中后就会按照大概30秒一种闪灯模式循环把六种爆闪模式演示完就自动关闭了,除非再拨动起落架开关就又循环一遍(我用的是SANWARD6000遥控器,用富余的襟翼和起落架通道都试了),却不能固定在选好的一种闪灯模式固定不变,后来联系卖家说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而且很爽快的又给我换了一套,但换装后还是一样的问题,请问哪位朋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帮我解决一下不胜感激先谢了

网友A:
我在车上用过类似你的这种闪灯,但我的那个在控制板上有切换开关,可以固定在某个模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车上用过类似你的这种闪灯,但我的那个在控制板上有切换开关,可以固定在某个模式上

我的没有切换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切换开关

那你问问卖家怎么切换模式啊,一般都是在控制板上手动切换,基本没有在控上切换的,控上能切换的那种,最多就3种闪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