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WKM咋老让人不省心呢,上次四轴翻转,这次六轴自旋震荡

楼主(2013-11-22):
上次是四轴,降落时候从“GPS模式”切换到“姿态模式”,离地五米来个翻转,当时损失一狗二和云台电机和机架也挂了,下来接电脑调参,居然显示“IMU错误”,好吧,WKM全套返厂,技术人员没查出问题,疑似我的第三方电调或者电机堵转,这次换飞越680六轴,铂金30A,恒力4225KV390+APC1238,6S5200mha电池,这次飞前,是电脑看过参数,校正了电子罗盘,等了一分多钟GPS信号够了才上天,开始姿态起飞后,离地大概五米,切入GPS模式(说实话,每次从姿态--GPS--姿态,心里都有障碍了),悬停比较稳,当天风不小,大概3级,但是头一天,GPS悬停高度200米左右,4级风以上,也没这种自旋问题出现,万幸的是,之前有了一定的经验,靠冷静的不断切换GPS--姿态--手动三种模式,加上降高,最后停止了自旋和震荡,安全降落。文字太多看起来累,大家看视频吧,麻烦帮忙分析下究竟是哪些问题导致这样的震荡和自旋呢?

网友:
估计是猴子太调皮了

网友:
绝对至少有一只臂动力不足

网友A:
看不出來什麼問題?感覺電機、電調、接線可能性比較高!(該狀況跟斷槳保護很類似)自懸時飛控是有穩住,(不然早炸了)所以個人判斷排除飛控問題?

网友:
今天我的悟空加S800也炸了…

网友:
唉,再说的都不敢飞了啊

网友B:
安了iosd mark2了没 数据倒出来看看就知道咋回事了嘛

网友:
可能有地磁干扰,换个地方看看

网友:
之前看说明书也是要求用姿态模式起飞,请问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比之于GPS模式起飞有什么好处?
降落的时候也是用姿态模式比较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來什麼問題?感覺電機、電調、接線可能性比較高!(該狀況跟斷槳保護很類似)自懸時飛控是有穩住,(不然早 ...

谢谢你的分析,我想可以排除接线问题,因为从插头到电调的动力线都是双备份,焊死,电调信号线也焊死,电调到电机的线也焊死,而且用硅橡胶封死,况且飞这个视频的前一天,气候状况更加恶劣,也没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了iosd mark2了没 数据倒出来看看就知道咋回事了嘛

对加装IOSD 可以道出数据,分析是那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