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升级问题

楼主(2013-11-22):
目前使用lite,想升级v2,请问gps需要更换吗?

我的意思是只买v2的飞控,gps能不能用lite的?

网友:
lite不能升級的。
要升V2就要再買一組。

网友:
lite不支持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te不支持升級

我的意思是只买v2的飞控,gps能不能用lite的?

网友:
GPS是一樣的,可是單買飛控,好像也沒有比較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只买v2的飞控,gps能不能用lite的?

以前有人問過可以供用的樣子!

网友:
貌似不可以把
我记得是
v2的gps lite可以用
lite的gps v1可以用
lite的gps v2不可用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我也想知道lite的GPS 用在NAZA-M上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lite的GPS 用在NAZA-M上可不可以!

现在用在v1上没问题,v2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在v1上没问题,v2就不知道了

感谢! lite的GPS比NAZA的GPS便宜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