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OSD连上电脑,为什么读不出飞行数据?

楼主(2013-11-23):
我先把IOSD用USB线连接电脑,然后给S800上电,再双击IOSD软件,首页显示正常,可以设置和调整。但是点击数据查看再点击提示小窗口里的“是”后,听到USB断开然后连接的两声提示音后就再也没什么反应了。
按照大疆的官方视频演示到这里就应该自动跳出飞行数据,可是我到这一步电脑就停留在(正在切换到数据模式,请稍后...)等好久也不会跳出数据,这是怎么回事,实在是闹不清楚,希望大疆技术和各位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楼主您好,卸载软件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卸载软件重新安装。
之前有过卸载重装,但还是不行!而且换过其他的电脑试过也不行。我再试一试吧!

网友B:
请尝试重装驱动.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对应的COM端口卸载,再重新连接USB

网友C:
出过类似问题,结局是返厂给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