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wc mega 2560飞控传感器

楼主(2013-11-23):
以前买的mwc mega 2560飞控,传感器精度比较低。能把传感器换成GY-86模块吗?用IIC连接

楼主:
求大侠帮帮忙
现在试了下Gui显示很混乱。把模块上的上拉电阻拆了还是一片混乱,各个轴一直在不停晃动

网友A:
理论上能,我的是Arduino pro mini+ I2C GY-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能,我的是Arduino pro mini+ I2C GY-86

想想按理论上i2c能接好多个。可实际早吗就不行,我把传感器接Arduino nano一切正常。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想按理论上i2c能接好多个。可实际早吗就不行,我把传感器接Arduino nano一切正常。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
...

Arduino nano 也是328P的MCU当然能啦

网友:
帮楼主吆喝吆喝!

网友:
絕對可以

网友B:
可以,需要断开原来的传感器IIC线,更改固件里的板子类型或传感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需要断开原来的传感器IIC线,更改固件里的板子类型或传感器型号

改天试试看,按理来讲不需要断开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