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12s 什樣在APM上設置5檔飛行模式?

楼主(2013-11-23):
Devo 12s 什樣在APM上設置5檔飛行模式?

网友:
设混控,一个两档,一个三档就是六个

楼主:
那什樣設置,新手

楼主:
我只設置了3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設置了3檔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6214&extra=page%3D1
这里写得很清楚

网友A:
我用FMOD+GEAR做六挡开关,设定好后要调整地面站模式,最后确认关控试不是指向RTL,大概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FMOD+GEAR做六挡开关,设定好后要调整地面站模式,最后确认关控试不是指向RTL,大概就这 ...

請問是否要刷控?什樣刷?
因抓不到舵機行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否要刷控?什樣刷?
因抓不到舵機行程量!

源厂没刷,舵机行程量在模型设置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