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机电调坦克“天6A”如何设置通道?

楼主(2013-11-23):
我控是美国手,坦克是靠两电机转速差来转向,应该就是用左控杆的上下来前进后退,左右来控制左右转,那么请问控是怎么设置呢?(这个就叫混控吗?)

另我坦克炮塔旋转应设置在右杆左右动作请问是怎么弄呢?本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设备几乎是小白,在这里希望遇到热心高手指教而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2和4开v尾混控。1控制炮塔,3控制炮管

引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7%C9%2B%CC%B9%BF%CB

楼主:
有朋友说

两个电调分别接3和5两个通道,然后5跟3连动100,再设定一个旋钮微调5,再把5混到4,
比例根据机型确定具体数值

我这个控办的到吗?或者有什么其他方法吗?

楼主:
我坦克是炮塔旋转电机和两个动力电机,一共三个

刚才试了下两个动力电机一个接1,一个接2然后把三角翼混控打开情况是

情况如下  首先变成右杆控制了 上下操作是一个电机正反转

左右操作是另一个电机正反转

这是说明控没有混控的功能吗?

网友(2014-05-29):
那个有炮台转向是有刷的可以直接连在接收机上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