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把蒙皮熨斗使用效果还是不错滴!!!!

楼主(2013-11-23):
最近迷恋上了轻木机苦于资金短缺只有尝试做一个些DIY工具和辅助用的器材,蒙皮熨斗就在一些废旧的材料中诞生了 其实结构也挺简单材料也容易找到唯一有点费事的地方就是那块白钢板做的熨斗的底板的方法,需要用大的电磨机打磨出形状剩下的就好搞了有兴趣的朋友一起研究研究吧。

熨斗整体大小在33厘米左右温度能达到150°~200°之间

熨斗的整体用白钢打磨成型的表面光滑不易生锈

熨斗内部安装加热组件在白钢板加固装螺丝上开关和电源指示灯

握把使用热水管做的效果还是不错滴!!!!

网友:
烙铁设计做工都不错。

网友:
好手工,好手法,好思路......

网友:
自己动手,该顶一个

网友A:
顶DIY,俺是用紫铜和调温电烙铁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DIY,俺是用紫铜和调温电烙铁做的

想法不错呀

网友B:
具体为什么要蒙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为什么要蒙皮

你做轻木机不需要蒙皮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轻木机不需要蒙皮的吗?

谢谢,我是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4-01-22):
加热组件是么型号

网友C:
看到了熟悉的2*40螺杆

网友D(2014-03-07):
弱弱 的问一个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熟悉的2*40螺杆

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 的问一个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轻木机蒙皮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轻木机蒙皮用的。

还没接触过 固定翼  呵呵  不过看着和T宝卖的造型差不多  挺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没接触过 固定翼  呵呵  不过看着和T宝卖的造型差不多  挺厉害的

山寨的如有雷同不是巧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寨的如有雷同不是巧合。

真心佩服 动手能力强!还能省米 一举两得

网友:
佩服
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2014-06-08):
淘宝上买了个12块的熨斗,温度最高150,很好用

网友:
加热组件是么型号!!如何获得?

网友(2015-03-26):
很不错,很实用

网友E:
加热组件是不是落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热组件是不是落一下!

加热件是PTC加热片。

网友:
手工不错……最好加上恒温功能。
电路参考普通十几块钱一把的恒温烙铁即可,不过最好把那个TO-92封装小可控硅换成TO-220的,可靠性高很多。

网友:
有创意好手艺

网友(2015-06-24):
这个说起来话长了

网友F:
轻木飞机用。好比人要穿衣一个道理。

网友(2015-11-10):
刑具,用在模板的行为中,就是创新!

网友(2016-06-12):
DIY 棒棒哒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轻木飞机用。好比人要穿衣一个道理。

话说为什么没人用碳纤板做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