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有副翼改无副翼,需要换旋翼头跟什么设备?

楼主(2013-11-23):
如题我的450是有副翼的,想改成无副翼的除了跟换旋翼头还要换什么设备,陀螺仪需要换吗?有副翼与无副翼陀螺仪的区别是什么?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必须换三轴陀螺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换三轴陀螺仪啊

晕,我才换了一个GY650陀螺仪几天时间,谢谢回复

网友B:
那你就繼續玩別想那麼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繼續玩別想那麼多了~~~

我这人,没事就喜欢折腾,所以问问大家,谢谢帮助

网友:
必须 上三轴陀螺仪!!!!!!!!!!!

网友:
只要你够厉害,不换三轴也可以

网友:
用无副翼系统   gv8000可以

网友C:
新手问问  有副翼和没有副翼  跟GY650有什么区别吗。。。准备入GY650的!!!      难道 gy650只是一个普通的陀螺仪 ,不会3轴陀螺仪。。。那这样的话  有副翼的话  就不用3轴陀螺仪了吗? 没副翼的话 ,就要上3轴陀螺仪?是这样的 吗???  那ZYX和GY650是完全不同的产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问问  有副翼和没有副翼  跟GY650有什么区别吗。。。准备入GY650的!!!      难道 gy650只是一个普通 ...

我的意思是,我现在应经有GY650了,楼上的朋友说,要换成3轴陀螺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现在应经有GY650了,楼上的朋友说,要换成3轴陀螺仪

不是  我就是想问问  有副翼和无副翼跟陀螺仪的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手问问  有副翼和没有副翼  跟GY650有什么区别吗。。。准备入GY650的!!!      难道 gy650只是一个普通 ...

有副翼和没有副翼的陀螺仪有很大区别。。。!!!       gy650只是一个普通的陀螺仪 ,不是3轴陀螺仪。。。那这样的话  有副翼不用3轴陀螺仪! 没副翼的话 ,就要上3轴陀螺仪!  ZYX和GY650是不同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副翼和没有副翼的陀螺仪有很大区别。。。!!!       gy650只是一个普通的陀螺仪 ,不是3轴陀螺仪。。 ...

懂了,谢谢帮助

网友E:
GY650是单轴陀螺仪,平衡以主轴为轴心的转动,也就是锁尾。三轴陀螺仪,平衡三个周向的转动,也就是X轴Y轴Z轴。单轴陀螺仪必须通过副翼来平衡前后左右,保持飞机平衡。三轴陀螺仪发出信号通过十字盘连杆直接控制大桨,保持飞机平衡。有副翼用单轴陀螺仪监控尾舵机,无副翼用三轴陀螺仪监控3个斜盘舵机和1个尾舵机。三轴小姨子。

网友:
主轴  陀螺仪

网友:
三轴,旋翼头,主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副翼和没有副翼的陀螺仪有很大区别。。。!!!       gy650只是一个普通的陀螺仪 ,不是3轴陀螺仪。。 ...

哦 原来是这样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GY650是单轴陀螺仪,平衡以主轴为轴心的转动,也就是锁尾。三轴陀螺仪,平衡三个周向的转动,也就是X轴Y轴Z ...

嗯 懂了 谢谢

网友:
三轴,,,OK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人,没事就喜欢折腾,所以问问大家,谢谢帮助

玩好再折腾吧

网友:
别的不用换了吧

网友G:
1.旋翼頭、旋翼夾都需要換
2.陀螺儀需換成3軸陀羅
3.舵機必須是數字舵機,否則也得換掉

除此之外
機身震動要排除,三軸陀螺對機身震動比較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好再折腾吧

一月前,一天炸10次都可能,现在10天炸一次,呵呵,基本可以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旋翼頭、旋翼夾都需要換
2.陀螺儀需換成3軸陀羅
3.舵機必須是數字舵機,否則也得換掉

谢谢指点

网友H:
话说牛B的人不用三轴陀螺一样飞无副翼,不过楼主可千万别去尝试,一个还不明白普通锁尾陀螺和三轴陀螺区别的人肯定不属于这种“牛B的人”的范畴。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话说牛B的人不用三轴陀螺一样飞无副翼,不过楼主可千万别去尝试,一个还不明白普通锁尾陀螺和三轴陀螺区别的 ...

我也听说过,就我们现实中一个一起玩的朋友,谢谢提醒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灰常感谢,呵呵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月前,一天炸10次都可能,现在10天炸一次,呵呵,基本可以折腾了

10天炸一次还是太多了吧,四面悬停巩固以后再折腾也不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10天炸一次还是太多了吧,四面悬停巩固以后再折腾也不迟啊

现在好多了,做高难度的时候才会炸机了

网友J(2014-03-19):
旋翼头换冰人的,三轴陀螺就用k8